[LKS32 软件] 【开源分享】凌鸥开源版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

楼主(2022-07-11):
凌鸥开源版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支持08&03系列芯片

编译08x的无感开源工程报四百多条错误咋整?
一直不更新了
大佬,什么时候可以据需更新
感谢楼主分享
是否能在完善一下,各环路都加进去,让小白更容易上手

楼主:
更新日志:V1.0   确定程序框架与FOC坐标系
更新日志:V2.0   采用滑膜观测器+反正切,适配08x和03x系列芯片
更新日志:V2.0   220714    03x工程补充库函数

是exp()函数
大哥,这个SMO是什么算法,为什么有expect()函数,看SMO理论好像没有指数
还会继续更新吗

网友A:
这个要顶起

网友A:
编译错误

把C99关掉,选择合适的编译版本

楼主:
重新装一下最新的PACK包

非常感谢

网友B:
08的工程编译出错。pack是1.05的。是最新的。还是出错。

网友C:
这个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D(2022-08-11):
这个有文档说明吗

网友E:
学习下,081和R11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F:
感谢楼主将资料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G:
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资料,谢谢!感谢

网友H:
这个资料确实很好很珍贵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I:
这个文档我没找到极对数,请问极对数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J:
这个无感程序没有顺风/逆风启动吗?

网友K:
电机启动发热大,电流大,同时电压也会降压一半,主要是什么原因

网友L(2022-09-13):
了解一下,对这块不是很熟。

网友M:
08里面的state_observer.c里面的模型资料能不能给参考下,相应的.h文件好像也没有,能否也提供下,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个文档我没找到极对数,请问极对数是怎么定义的

极对数是指转子磁极对数,一组N极 S极极对数即为1,同理,依次类推

网友O:
BLDC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有哪些方法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吗

网友P:
脉宽越大转速越高,电调也是调脉宽改速度吗

网友Q:
占空比变化精度不够吧

网友R:
搞起来调速控制,位置传感器控制,经典PID控制,先进算法控制

网友S: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怎么pid调速

网友T:
里面有个 .\periph_driver\Source\lks32mc08x_nvr.lib
这个LIB 是什么东西

网友U(2022-10-24):
lks03在keil5编译提示错误:
error: use of LTO is disallowed in this variant of ARM Compiler
compiling key.c...

找到问题,编译器版本改成5就可以

网友V:
有对应的电路板嘛

网友W:
引用 网友K:
电机启动发热大,电流大,同时电压也会降压一半,主要是什么原因

电压降降一半,1、可能是设置的启动电流过大,而电源的带载能力有限,电压被拉低了;2、可能是硬件有短路的地方,导致电流异常,把电压拉低了;主要还是考虑硬件问题,也可以排查PWM设置是不是不合适 导致上下管直通。

网友A:
状态观测器可以使用么,这个有跑起来的吗

网友X(2023-02-18):
现在用的是带库的,顶一哈

网友Y:
无刷要不有刷复杂啊

网友Z:
大佬,这个程序是用什么观测器来检测电机位置和速度的呢?SMO还是高频注入?

网友AA:
没写完整的滑膜

网友AB(2023-03-26):
有一事一直不明:究竟this->variable.Ealpha + this->variable.Zalpha是真正的反电动势,还是this->variable.Zalpha是真正的反电动势?
这两者相位差22.5度左右,按理说收敛补偿后,this->variable.Ealpha + this->variable.Zalpha才是真正的反电动势。

不知道有人能否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AC(2023-08-02):
引用 网友B:
08的工程编译出错。pack是1.05的。是最新的。还是出错。

解决了吗,我也是。

网友AC:
大家跑的的这份开源代码效果怎样?

网友AD:
无感程序无风/逆风启动?

网友AE: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AF:
下载看看,无感FOC控制稳定吗?

网友AG:
传动控制类,工具类都会用到电机控制

网友AH(2023-10-04):
stru_CurrAlphBeta Clarke(stru_CurrPhaseUVW uvw)
{
    stru_CurrAlphBeta ab;
    ab.nAlph = uvw.nPhaseU;//怎么没有考虑v、w两个矢量的分量了呢?根据很迷茫啊!
    ab.nBeta = (((u16)(32768 * 0.577350269))*(uvw.nPhaseV - uvw.nPhaseW))>>15;
   return ab;
}

网友AI:
电机在启动时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电流,电压也下降一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J:
研究下,081以及r11芯片有甚么区分?

网友AK:
脉冲宽度越大,转速越高。

网友AL:
谢谢你分享这些信息。

网友AM: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有哪些

网友AG:
一般电动工具类采用无感无刷6步算法

网友AN(2023-11-05):
这个信息太宝贵了。

网友AO:
你要明白,我对这个领域不是很熟悉。

网友AP:
这个例程无感采用反正切没有调通,自己重新了无感控制部分,目前电流环已经调完了,速度环还是有点问题,下一步准备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

网友AE:
餐卡一下楼主的代码,感谢。

网友AQ:
弄起来调速节制,位置传感器节制,经典pid节制,先辈算法节制

网友AA(2024-01-06):
引用 网友E:
学习下,081和R11芯片有什么区别?

容量大小不一样而已

网友AR:
无刷直流电动机速度闭环控制工作吗

网友Y:
开源版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S:
滑膜观测器+反正切,适配08x和03x系列芯片

网友AT:
凌鸥开源版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AU: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具体优势在哪里?

网友AV:
开源版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算法,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AW:
开始能转  转一会以后 电机就停了 且电机高温

网友AX:
lks08x_foc_open_senselessV2.0.zip,开环拖动后转闭环就不运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Tomcat0217 :你们这个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开环运行挺好,一旦切入闭环就停了,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Y: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AZ(2024-02-07):
传动控制和工具控制都将采用电机控制

网友BA(2024-03-11):
引用 网友K:
电机启动发热大,电流大,同时电压也会降压一半,主要是什么原因

正常的吧,电机启动功耗本来就大

网友AE(2024-05-05):
移植失败,编译错误。

网友AF:
这个是原厂的算法库还是第三方的。

网友D(2024-06-19):
请问要做220V的高速吹风机是用哪款芯片和方案呢

网友AD:
电机启动热量大,电流大,电压也会降低一半。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BB(2024-07-22):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BC:
没看到电机参数设置在哪?

网友BD:
有原理图不?

网友AL:
脉冲宽度越大,速度越高,电调制也是为了调节脉冲宽度来改变速度,

网友BE:
无刷DC电机的控制方法有哪些

网友AQ:
你得明白,我对这个领域不太熟悉。

网友AN:
起速控制,位置传感器控制,经典pid控制,祖传算法控制

网友AI:
我在这份文件中找不到极数。极数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O:
电机开始发热,电流大,电压也会降低一半。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BF:
无刷DC电机速度闭环控制,

网友F(2024-09-02):
为什么编译出错?

网友AM:
无刷DC电机速度闭环控制有效吗

网友BG:
开源版本的无刷DC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BH(2024-11-03):
马达控制将用于变速箱控制和工具控制

网友BI:
通用电动工具采用无感无刷6步算法

网友AJ:
林狗开源版无刷DC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BJ:
无感无刷DC电机控制算法的具体优势是什么?

网友BK:
刚开始可以转动,但是过一会儿电机就停了,电机发热

网友BL:
引用 网友AP:
这个例程无感采用反正切没有调通,自己重新了无感控制部分,目前电流环已经调完了,速度环还是有点问题,下 ...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吗,新人入坑

网友BM(2024-12-06):
可以用状态观测器吗?这有用吗?

网友BN:
做220v高速电吹风应该用哪种芯片和方案

网友BO:
编译08项目时出错。一包1.05。这是最新的。仍然有些地方出错了。

网友BP:
现在我们使用带图书馆的那个,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网友BQ:
术业有专攻,赞!

网友BR(2025-01-09):
构建速度控制、位置传感器控制、经典pid控制、高级算法控制,

网友BS(2025-02-11):
脉冲宽度越大,速度越高。电调制也用于调整脉冲宽度以改变速度。

网友BT:
state_observer.h怎么没有

网友AR:
极对数是指描述在极坐标系中一条数轴和中心轴构成的图形的角度值对应的极径值的对数

网友BS:
无刷DC电机的控制方法包括调整电压和电流、PWM信号控制及专用的电机控制器等

网友AD: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这里的无感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