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倒灌电路求推荐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电路,要求防止倒灌;
于是我就简单的用了个二极管;
但是最近发现用的二极管,导通压降0.2V/100MA;
我的电路本来是1.8V,现在就变成了1.6V了;
总感觉不可靠;
于是想用mos管来做,但是找到的MOS管电路,又很复杂;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最好能一个MOS就搞定的;
或者帮忙推荐个压降比较小的二极管型号;
感谢;
以下为我在网上找到的放倒灌电路,感觉挺复杂的;

网友A(点评):
输入电压较低,无论选用何种电子元件恐怕都会有压降损耗呀。

网友B(2022-07-12):
以前有人发个电路,要分析,我记得分析了,电路如下

网友C(点评):
似乎不用两个三极管,直接G极通过电阻接地(甚至直接接地),也能达到防反接的目的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C: 哦,我弄错了,不是需要防反接,是需要防倒灌,那三极管还是要的哈。

网友B:
这个是自己推的NMOS版本,正好复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人发个电路,要分析,我记得分析了,电路如下

Q10导通后,3点变为Vi,那么会导致Q2导通,也就是说实际上Q2和Q10是否会工作于放大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10导通后,3点变为Vi,那么会导致Q2导通,也就是说实际上Q2和Q10是否会工作于放大区 ...

确实,后面的负载越轻,Q2会进入半导通状态。取决于下拉电阻的选取。但是功率mos管,负载轻时,一点点vgs就足够打开了。帮别人分析时,一般按开关思路去分析。

网友E:
二极管两边都有电源吗? 所以有可能“倒灌”?

网友F(点评):
目前产品是要接到另外一个产品端去使用,由我们的产品提供电源给外面的那个产品; 目前担心的是,在我们产品关机状态下,外部产品电源,由于其他地方产生了电流路径(例如上下拉这种情况),反相给我们产品供电了,会烧毁我们的产品; 这也是我们客户给我们提的要求; 前期考虑用一个二极管,但是总担心VF值太大,影响电路使用;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F: 那么楼上那些电路纯扯蛋,误人不浅。 你需要双向阻断的模拟开关。

网友B:
你说的用途,好像跟usb的电源负载开关类似,这个支持1.8v的

网友G:
只是防倒灌,电路可以很简单;1个MOS管,1个三极管,加上相关周边元件。

网友H:
防倒灌的原理只要搞明白了就可以了。
解决方案1,当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用二极管了,缺点楼主也说了就是有压降;
解决方案2,有没有压降小的方案呢,瞬间想到了mos管,但是mos管一旦导通就双向导通,而且里面有体二极管,那怎么办呢,于是两个mos管背靠背的方案就想到了。 就这么简单,2个mos管。背靠背连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
输入不超过20V,就只需要1个MOS管就可以防反了

网友F(点评):
1个mos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