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硬件SPI驱动0.96英寸LCD

楼主(2022-07-11):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安小芯
以前薅羊毛买的合宙LuatOS的LCD屏,因为需要使用Lua,也不支持c底层,所以一直没有玩过,
趁着N32G430活动,先研究一下LCD。
因为官方不支持c底层,所以要自己摸索,不过基于spi通信,想来是不难的,先看原理图
图片不清楚,我在右边整理了一下管脚
再看看实物图
我的硬件连接
BLK-------PB8
CS--------PB7
RS--------PB6
RESET---PB5
//SPI
SCL-------PA5
SDA------PA7

其中用到N32G430---SPI1

#include "spi.h"

#define MX_SPI_INDEX    0

void MX_SPI_Init(void)
{
#if MX_SPI_INDEX==0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Reset(SPI_MASTER);
    //SPI_I2S_Reset(SPI_SLAVE);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FIRST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PI master mode of the C version chips should not exceed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8;//64/8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ializes(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SPI_Set_Nss_Level(SPI_MASTER, SPI_NSS_HIGH);

    /* Enable SPI_MASTER CRC calculation */
    SPI_CRC_Enable(SPI_MASTER);

#ifdef HARDWARE_NSS
        SPI_NSS_Config(SPI_MASTER, SPI_NSS_HARD);
        SPI_SS_Output_Enable(SPI_MASTER);
        SPI_NSS_Config(SPI_SLAVE, SPI_NSS_HARD);
#endif

    /* Enable SPI_MASTER */
    SPI_ON(SPI_MASTER);

#elif MX_SPI_INDEX==1

    GPIO_InitType ioConfig;

    /* Enable LCD related GPIO peripheral clock */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C);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D); */

    //SPI1: PA4,PA5,PA6,PA7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ioConfig);
    /* Configure master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 Confugure SCK and MOSI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ioConfig.Pin            = SPI_MASTER_MOSI_PIN | SPI_MASTER_CLK_PIN | SPI_MASTER_NSS_PIN;
    ioConfi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oConfig.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SLOW;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_MASTER_GPIO_PORT, &ioConfig);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ioConfig);
    /* Confugure MISO pins as Push Pull Input */
    ioConfig.Pin            = SPI_MASTER_MISO_PIN;
    ioConfig.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ioConfig.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SLOW;
    ioConfig.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_MASTER_GPIO_PORT, &ioConfig);

#elif MX_SPI_INDEX==20

    GPIO_InitType ioConfig;
        SPI_InitType spiConfig;

    intx_alloc();

        //开启时钟
        intx_disable();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SPI1 | RCC_APB2_PERIPH_AFIO);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intx_enable();

    //SPI1: PA4,PA5,PA6,PA7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ioConfig);
    /* Configure master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 Confugure SCK and MOSI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ioConfig.Pin        = SPI_MASTER_MOSI_PIN | SPI_MASTER_CLK_PIN | SPI_MASTER_MISO_PIN | SPI_MASTER_NSS_PIN;
    ioConfig.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ioConfig.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ioConfig.GPIO_Alternate = SPI_MASTER_GPIO_ALTERNATE;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_MASTER_GPIO_PORT, &ioConfig);

    SPI_I2S_Reset(SPI_MASTER);

        // SPI 配置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
    spiConfig.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Config.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Config.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Config.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Config.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Config.NSS           = SPI_NSS_SOFT;
    spiConfig.FirstBit                 = SPI_FB_MSB;
    spiConfig.CRCPoly                  = 7;
    spiConfig.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128;
        SPI_Initializes(LCD_SPI, &spiConfig);

        //SPI_SS_Output_Enable(LCD_SPI);
        SPI_Set_Nss_Level(LCD_SPI, SPI_NSS_HIGH);
        SPI_ON(LCD_SPI);

#endif

}

/*
SPI读取字节函数
*/
u8 SPI_ReadWriteByte(SPI_Module* SPIx, 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x, SPI_I2S_FLAG_TE) == RESET)
    {
        retry++;
        if(retry>200) return 0;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x, TxData);
    retry=0;

    while (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x,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
        retry++;
        if(retry>200) 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Data_Get(SPIx);
}

/*
SPI读取字节函数
*/
#if MX_SPI_INDEX==0

u8 SPI_WriteByte(SPI_Module* SPIx, u8 Byte)
{
    /* Wait for SPI_MASTER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Flag_Status_Get(LCD_SPI, SPI_I2S_FLAG_TE) == RESET);

    /* Send SPI_SLAVE data */
    SPI_I2S_Data_Transmit(LCD_SPI, Byte);

    /* Wait for SPI_SLAVE data reception */
    while (SPI_I2S_Flag_Status_Get(LCD_SPI,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return SPIx->DAT; //返回收到的数据
}

#elif MX_SPI_INDEX==1

u8 SPI_WriteByte(SPI_Module* SPIx, u8 Byte)
{

}

#elif MX_SPI_INDEX==20

u8 SPI_WriteByte(SPI_Module* SPIx, u8 Byte)
{
    while((SPIx->STS & SPI_I2S_FLAG_TE) == 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SPIx->DAT = Byte;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x->STS &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x->DAT; //返回收到的数据
}

#endif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软件片选的时候,必须添加这个函数,使能SPI主模式
  1. SPI_Set_Nss_Level(SPI_MASTER, SPI_NSS_HIGH);
这是之前国民技术群里前辈踩过的坑,让我们少走弯路,表示感谢。
可以参看产品手册SPI1配置说明:
接下来主要就是对屏幕的操作,基本操作就不贴了,官方是基于lua,所以有不少功能还需要慢慢移植,先来刷图。
/*----------------------------------------------------------------------------*/
/*----------------------------------------------------------------------------*/
//画图
void LCD_DrawPic(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
        unsigned char picH,picL;

        LCD_SetWindows(x,y,x+128-1,y+80-1);

    for(i=0;i<128*80;i++)
        {
                 picL=*(p+i*2);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
这些都不重要,我幂才是唯一!

再来看看实际显示效果如何
哈哈,大幂幂很能打呀。
最后附上程序代码,
希望能增加.7z这种附件格式@21ic小管家

网友A:
还是个彩色屏啊!

精致吧

网友B:
这个屏确实够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确实够小巧的

哈哈,可以考虑入手一个,便宜啊

网友C(2022-08-19):
感谢大佬,大佬牛批

网友D:
是软件模拟spi吗

网友E(2022-12-02):
这个的驱动芯片是哪个?

网友F:
可以使用dma配置spi使用的吗?

网友G:
spi需要配置速率的吗?这个最大支持多少帧的刷屏速度呢

网友H:
LCD和OLED哪个好用一些呢?

网友I(2023-01-05):
这个不是有iic接口的lcd吗

网友J:
这个的驱动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K:
oled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L:
能不能移植arduino的驱动库过来

网友M:
硬件spi的速度就是快一些。

网友N:
可以使用dma驱动这个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