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能自己做Link吗?

楼主(2022-07-11):
就像之前的脱机烧录或友商的直接将某个型号白片通过固件做成Link,这样最实惠方便。

网友A:
STC通用的串口线就行,还有必要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通用的串口线就行,还有必要做吗?

Link有SWD仿真哦还带脱机烧录,厉害的很,不是串口线能比的。

楼主:
销售大佬真是无处不在的宣传啊

网友B:
51内核做link 不容易实现呀

楼主:
不过不管大佬怎么宣传也要考虑与时俱进,现在是越来越喜欢特色的个性化时代,你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花样,连PCB都要卷到出粉色或直接上彩色了,以后在PCB上看到二次元人物将变成平常。所以STC最好能在工具上开放,不要让大家非要用官方生产的,像以前那样自己用IAP的芯片烧官方的固件就很好,link宣传这么久,又是免费送的,很多人对STC的工具印象还是一条串口线,为什么,因为串口线每个人都可以做,各式各样,各种第三方渠道帮STC宣传。

网友C:
Ver6.90C (2022-7-12)
  1. 修正部分调试接口的设置参数无法正确保存的问题
  2. 所有的调试接口增加始终前端显示的功能
  3. 虚拟键盘接口增加按键提示信息功能
  4. 更新STC-USB Link1仿真/下载器(v1.01)
     (硬件PCB升级为STC-USB Link1D,增加两组STC-CDC串口)
     (固件同时兼容Win7/Win8/Win10/Win11)

网友D:
      用STC-ISP-V6.90C去升级 STC-USB Link1D 可以得到  2组 独立的 串口,仿真的同时  还可以再支持 一组串口 通信 : SWD + 串口;或 串口 1 + 串口 2

      Ver6.90C (2022-7-12)
  1. 修正部分调试接口的设置参数无法正确保存的问题
  2. 所有的调试接口增加始终前端显示的功能
  3. 虚拟键盘接口增加按键提示信息功能
  4. 更新STC-USB Link1仿真/下载器(v1.01)
     (硬件PCB升级为STC-USB Link1D,增加两组STC-CDC串口)
     (固件同时兼容Win7/Win8/Win10/Win11)

网友E:
STC的LINK是他们自己做的哦,我拿到后,发现就是用STC32G12K128 LQFP48做的,用起来不错,下载仿真均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C的LINK是他们自己做的哦,我拿到后,发现就是用STC32G12K128 LQFP48做的,用起来不错,下载仿真均可。 ...

stc虽然一直走在后面,至少一直在跟着走,值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的LINK是他们自己做的哦,我拿到后,发现就是用STC32G12K128 LQFP48做的,用起来不错,下载仿真均可。 ...

自己用32G的片子应该做不了。

请已经拿到已经在使用的坛友 给这个小伙伴发个照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用32G的片子应该做不了。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用32G的片子应该做不了。

但是事实是,我拿到的就是只有一个STC32G的48脚芯片。用了也不错,速度快,下载仿真都可以。你还认为做不了吗?

楼主:
如果可以那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事实是,我拿到的就是只有一个STC32G的48脚芯片。用了也不错,速度快,下载仿真都可以。你还认为做不 ...

我猜的,有空买32G片子试一下

楼主:
beta版芯片能做吗,看淘宝上都是beta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事实是,我拿到的就是只有一个STC32G的48脚芯片。用了也不错,速度快,下载仿真都可以。你还认为做不 ...

老兄看一下芯片是不是beta版的

网友H:
自己做Link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了实现脱机烧录?!不然都不用单片机 一个USB转TTL就解决了

楼主(2022-08-24):
用STC32G的芯片实测是做不了LINK的,提示芯片型号选择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Link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了实现脱机烧录?!不然都不用单片机 一个USB转TTL就解决了 ...

脱机烧录很重要,批量很方便。能自己做的话,就可以做成简易的傻瓜型烧录器发给客人升级

网友G:
可以用IAP15F2K61S做,
https://diy.szlcsc.com/p/583703056a/stc51-dan-pian-ji-tuo-ji-xia-zai-qi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IAP15F2K61S做,
https://diy.szlcsc.com/p/583703056a/stc51-dan-pian-ji-tuo-ji-xia-zai-qi

是的,以前用IAP芯片自己做很方便,现在新版软件不支持自己做了

网友I:
厉害,已经获得调试器,主要是单步调试会很方便!

网友J:
stc技术这么强,可以借鉴下swim协议,做个单线的呗。

网友K(2022-10-20):
可以的,自己做,然后在U8W/LINK1设置成主控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自己做,然后在U8W/LINK1设置成主控芯片就行

请问用哪个芯片可以做主控芯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哪个芯片可以做主控芯片

看引脚是 STC32G12K128 LQFP48
不过,你可以买他们的STC-LINK1 的专用芯片
我是 link1D 坏了,买了一个专用芯片,然后设置成主控芯片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引脚是 STC32G12K128 LQFP48
不过,你可以买他们的STC-LINK1 的专用芯片
我是 link1D 坏了,买了一个专用 ...

STC32G12K128我试过是不行的,显示型号选择错误。专用芯片你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STC32G12K128我试过是不行的,显示型号选择错误。专用芯片你是在哪里买的

和 供应商 要的

楼主:
哦,那估计是一两个拆给你维修用的,官方要是给用户自己做估计就直接指定STC32G了,不会再搞个专用芯片。

网友L:
STC自己出的开发环境IDE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动静了,赶紧开发下,keil 编辑器真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