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和应用

楼主(2022-07-11):
什么是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它是属于一种低功耗、超高速的半导体器件。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

肖特基二极管特点

1、耐电流大:能耐受高浪涌电流。

2、反向耐压低:一般的肖特基管反向耐压一般在200V以下,普遍在100V左右,这使得使用局限有限

3、抗高温特性: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肖特基管最高结温分100℃、125℃、150%、175℃几种(结温越高表示产品抗高温特性越好。即工作在此温度以下不会引起失效)。

4、正向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压降低很多,所以自身功耗较小,效率高。

5、抗高温特性: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肖特基管最高结温分100℃、125℃、150%、175℃几种(结温越高表示产品抗高温特性越好。即工作在此温度以下不会引起失效)。

肖特基二极管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最大特点是正向压降VF比较小,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它的正向压降要小许多。另外它的恢复时间短,可以做到几纳秒,其多用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比如开关电源次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

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和应用肖特基二极管用于低导通电压,快速恢复时间和低损耗能量在较高的频率。这些特性使得肖特基二极管能够通过促进从导通状态到阻断状态的快速转换来整流电流。因此,肖特基二极管往往是半导体器件在许多应用的理想选择。下面是肖特基二极管最常见的五种应用。

射频混频器和探测二极管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具有很高的开关速度和高频性能,这使得它们能够很好地用于射频应用。此外,肖特基二极管具有各种金属-半导体结配置,使得这些半导体器件在功率检测器或混频器电路中有用。

功率整流器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是用于功率整流器应用的最佳半导体器件,因为这些器件具有高电流密度和低正向电压降(例如,1。27伏@25°C,1。175时为37伏对于C6D10065A(对于650-V,SiC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PN结器件的特性不同。这些优点有助于降低热量水平,减少设计中包含的散热器,并提高电子系统的整体效率。

电源或电路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可用于由两个并联电源产生电流的应用中。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使其很好地适用于电力或电路应用,因为它们的低正向电压降。这些二极管的存在还可以防止反向电流从一个电源流入另一个电源。

太阳能电池应用!

太阳能电池通常与可充电电池相连以储存能量,因为太阳不是一天24小时的能源。SiC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池在夜间通过太阳能电池放电,防止高性能太阳能电池通过低性能太阳能电池放电。

箝位二极管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用作快速钳位二极管应用中的开关。在这个应用中,基极结是正向偏置的。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关断时间显著缩短,电路速度提高

网友A:
正向压降一般是多少呢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