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二极管参数的详解

楼主(2022-07-11):
首先,让我们根据二极管的性能好坏和适用范围来对二极管参数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一般会将二极管参数主要分为六大类:1.最大整流电流IF、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Udrm、3.反向电流Idrm、4.动态电阻Rd、5.最高工作频率Fm、6.电压温度系数αuz

二.二极管参数详解

接下来,我们在了解二极管参数的分类以后详细的来看看这些参数的具体特性详解。

1、最大整流电流IF,IF是二极管参数的一个专用参数符号,是指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值,其值与PN结面积及外部散热条件等有关。因为电流通过管子时会使管芯发热,温度上升,温度超过容许限度(硅管为141左右,锗管为90左右)时,就会使管芯过热而损坏。所以在规定散热条件下,二极管使用中不要超过二极管最大整流电流值。如下图所示的IN4007整流二极管额定正向工作电流为1A。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Udrm,加在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高到一定值时,会将管子击穿,失去单向导电能力。为了保证使用安全,规定了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值。如下图所示的IN4001二极管反向耐压为50V。

3、反向电流Idrm,反向电流是指二极管在常温(25℃)和最高反向电压作用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反向电流越小,管子的单方向导电性能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反向电流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温度每升高10℃,反向电流增大一倍。例如2AP1型锗二极管,在25℃时反向电流若为250uA,温度升高到35℃,反向电流将上升到500uA,依此类推,在75℃时,它的反向电流已达8mA,不仅失去了单方向导电特性,还会使管子过热而损坏。又如,2CP10型硅二极管,25℃时反向电流仅为5uA,温度升高到75℃时,反向电流也不过160uA。故硅二极管比锗二极管在高温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4.动态电阻Rd,二极管特性曲线静态工作点Q附近电压的变化与相应电流的变化量之比。

5最高工作频率Fm,Fm是二极管工作的上限频率。因二极管与PN结一样,其结电容由势垒电容组成。所以Fm的值主要取决于PN结结电容的大小。若是超过此值。则单向导电性将受影响。

6.电压温度系数αuz,αuz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时的稳定电压的相对变化量。uz为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稳定性较好

以上就是二极管参数的六大类的详解,他们都有各自特定的二极管参数符号,这些符号根据二极管的种类划分的十分细致。

网友A: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习,越简单,越有内容

网友B:
在这论坛逛的越久越觉得自己频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