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G0置位后是什么操作?

楼主(2022-07-11):
如果DCOCLK被用作MCLK情况下,SCG0置位后是什么操作?

网友A:
统时钟产生0.当这一位被置位时,如果DCOCLK没有被用作MCLKorSMCLK 就会关闭DCO dc gennerator.

网友B:
SCG0置位后,倍频环中的频率积分器被禁止,FLL的输出频率将不再被自动调整。此时MCLK是不准确的。

网友C:
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我MCLK用的是DCOCLK会发生什么?

网友D:
在LPM状态下,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MCLK用的是DCOCLK,同样是不准确的。

网友E:
我现在需要对一个信号进行欠处理,想用个很低的采样频率抽样,所以需要SCG0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