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压阻值怎么确定?

楼主(2022-07-11):
f149用ad采样测量锂电池电量?

网友A:
通过电压判断电池电量不准确的,可以用库仑计。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测,直接采样电池电压?

网友C:
你选择一样电阻就行。K级别的就行。

网友C:
用什么不重要,主角要是算法。

网友D:
分压阻值选择10K的就行。

网友E:
不知道太大的电阻是否能够驱动IO。

网友F:
是否有前端信号处理呢

网友G:
还需要考虑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H:
最好测试一下电阻试试。

网友I:
我一般都是使用K级别的的电阻分压。

网友J:
怎么不使用大一些的电阻呢?

网友K:
两个相同个电阻差值不是很大。

网友L:
一般都是10K以下就能够满足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M:
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等理论知识都要具备

网友N(2023-03-01):
直接用AD测一个不分压的电压试试呢,比如找一节电池,看和万用表测的一不一致

网友O:
选取分压电阻的大小主要从负载能力、稳定性(电压调整率)、耗电、抗干扰能力等几个方面考虑

网友P:
使用大一点的电阻试试

网友Q(2024-05-1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R: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