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否同时挂在两个24c64

楼主(2022-07-11):
如何区分操作哪个器件?

网友A:
同一个bus, 不同的eerpom ,要设不同的adress,才能够存取

网友B:
通过地址区分

网友C:
一般没这么用过,
这么用的话,通过地址脚不同接法区分

网友D:
地址不同啊

网友E:
24c64通过A0-A2设置地址,设置为不同地址时,最多可以挂8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