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连接器日常使用维护避雷指南

楼主(2022-07-11):
SMA连接器

3.5 mm连接器

2.92 mm连接器

2.4 mm连接器

1.85 mm连接器

1.0 mm连接器

以上这些耳熟能详,朝夕相处的连接器名字里都带有直径尺寸。这个标注的尺寸指的是外导体的内径。这一尺寸和内导体的外径一起,直接决定了连接器的最高工作频率以及散射性能(S参数)。

因此,不正确地使用连接器会导致错误的测试结果,而另一方面,劣质或磨损的连接器会损坏其他昂贵仪表和线缆的接口。所以,日常使用连接器必须千万小心避雷。

雷区一:使用错误的连接器或有故障的连接器

2.4 mm的连接器不能与2.92 mm,3.5 mm,SMA的连接器混用。不正确的使用方**造成永久性机械损坏。有问题的连接器需要及时弃用,否则会影响到与之连接的其他设备。例如偏针的阳性连接器会损坏与之相连的阴性连接器内导体。

雷区二:徒手拧连接器

徒手拧连接器时,会带来很差的测试结果。下图是一个真实的1.85 mm连接器S21相位的重复性实验结果。由于没有使用力矩扳手,相位结果在30 GHz发生跳变。后面的数据表格详细比较了测量误差——频率越高,误差越大。

雷区三:使用错误的力矩扳手来拧连接器

第三个大雷区,就是使用错误的力矩扳手来拧连接器。使用力矩扳手的原因, 是确保每次连接所施加的力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每次都一样松紧,这样可以获得可重复的测量结果,并且保证不会由于用力过猛伤害连接头。所以,不同的连接头由于其尺寸、材料、属性的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力矩扳手,下面这个表给大家做参考。

雷区四:不正确使用力矩扳手来拧连接器

还有些时候,力矩扳手都选对了,但是,依然造成了连接器的损坏。这又是为什么?很简单,您的方法错了。是的,方法很重要,比如,力矩扳手把握的位置、角度,等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么多连接器中,1.0 mm连接器尤为脆弱,因此在连接时更需要严格遵循操作步骤。我们特意准备了下面这个小视频,给大家详细讲解1.0 mm连接器连接的操作步骤。

雷区五:把连接器放在一起收纳管理

我们在有些用户的现场,发现大家把所有的连接器都装在一个盒子里的情况。这样的好处是存取方便。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每次寻找连接器的时候,需要在盒子里翻找,连接器会发生碰撞,容易造成机械磨损,由于尺寸的改变影响阻抗,从而导致性能下降;甚至可能最终导致连接器的损坏。因此,我们建议连接器分开收纳。如果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可以找一块防静电的材料,按照连接器尺寸挖一些凹槽,把连接器分别放入。这样一目了然,方便存取,也能很好的保护连接器不受损坏。

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