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150 CVBS转BT656视频解码芯片详细内容及设计要求

楼主(2022-07-12):
GM7150BC
功能:GM7150BC是一颗将CVBS/S-Video视频源转换成BT656/601的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产品特征:
输入:CVBS/S-Video
GM7150BC输入支持CVBS/S-Video两种信号格式,当信号源是CVBS的时候,GM7150BC支持两路CVBS输入,可以进行通道切换(通道切换需要软件配置0x00寄存器,芯片默认AIP1A输入);当信号源是S-Video的时候只能输入一路,占用CVBS输入的两个信号接口。
输出:-8bit 4:2:2 ITU-R BT.656 YCbCr,AV 码内嵌行、场同步信号
-8bit 4:2:2 ITU-R BT.601 YCbCr 和行、场同步信号输出
输出制式和分辨率:NTSC:720*480
PAL:720*576
GM7150BC输出制式自适应,可以支持以上N制和P制两种制式,不需要硬件控制和软件配置,它自身会根据输入信号源自动识别并输出相应制式
应用产品:后视镜、行车记录仪、车机前装、平板、警用执法仪、医疗器械等
应用平台:MTK、RK、全志、灵通、杰里、安霸等
使用确认事项:
A、使用的CPU接收什么样的信号,要求能够接收BT601/656,其他都不行。
B、能够提供IIC给GM7150BC以便用于控制芯片工作,并且能够处理接收的信号满足客户的显示要求。
C、信号源要符合标准的CVBS/S-Video协议,以避免量产会出问题,如果换信号源要提前进行调试和测试,以免量产出现问题。
D、GM7150BC只支持隔行输出,不支持逐行输出,因此选用的主控也要支持隔行接收,如果是逐行接收可以先进行调试(像MTK平台),不能保证调试效果使客户满意,我们只能调试使我们芯片正常工作。
E、GM7150BC不支持镜像功能,如客户需要调整镜像请客户通过调整信号源或者找CPU端进行处理。
F、GM7150BC支持IO电压1.8V和3.3V两种,所以可以兼容1.8V和3.3V两种IO电压的CPU。具体由GM7150BC第10脚的电压(1.8V和3.3V)决定。
G、如果是替换CJC5150、CJC8150或者是TVP5150硬件不需要改电路,如果软件用到芯片ID只需改ID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到芯片ID,软件一般也不需要进行修改。
设计注意事项:
A、如果要求GM7150BC输出BT601的格式要注意平台的选择,目前在MTK平台上面GM7150BC输出的同步信号采用的是AVID、VBLK和HS、VS两种,一般默认是前者。
如需详细资料或购买可联系占生
原装正品 。现货优势

楼主(2022-08-30):
好的方案,好的分享。支持 一下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