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写入SD卡速度变慢的问题

楼主(2022-07-12):
在项目开发中,经过实际测试,ADC采集4096个数据,写入SD卡中的.bin文件,随着这个.bin文件大小的增加,每次写入时间变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有相关开发经验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生成不同名称的bin,这样打开就会快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得操作,先读后写啊

网友C:
这个可能是有缓存在里的,你要是能做索引是不是能好些

网友D:
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文件管理这块没做好呢

网友E:
不是很会SD写卡这种操作,文件系统不会用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个索引,因为我用过SPIflash就这么做的

网友G:
研究一下文件系统呗,看看能不能自己优化一下呢

网友H:
话说,写入的时候是不是要指定地址呢,有没有可能这个地址需要一个全局变量呢?

网友I:
流程不懂,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写之前进行读数据操作了呢

网友J:
你找STFAE咨询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K:
网上能不能有现成的demo呢?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L:
做个索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