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1FB9AE利用debug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22-07-12):
各位坛友大家好,小弟在使用KeilC51进行MS51FB9AE debug调试时碰见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想用debug去看程序里adc采样的结果,但是发现当点击run时,程序会卡住不动不运行,adc采样的数值不变(即使外界电压发生变换),当在这种状态下点击stop时,程序会瞬间运行一下,这时adc采样值会跳变一次,与外界施加电压也是匹配的。如果在程序里打上断点,点击run,那么也是可以运行到断点处的。就是无法在单独点击run的情况下全速运行程序。希望有了解的老哥能够指导下小弟!

网友A:
清除所有断点之後,应该freerun才全速跑

网友B:
可能是哪里延迟影响了,或者源不稳

网友C: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先找关键的点,少打几个断电

网友D:
可能是时序的要求吧

网友E:
清下断点,少打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