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休眠无法进入,在线求解,谢谢, --- 已解决

楼主(2022-07-12):
AC, TE

用AC7811 做低功耗休眠,系统10s没有任何操作输入后,进入休眠模式,休眠程序放在100ms时间片里面;10s周期进入休眠功能函数是可以的,感觉就是没有进入stop状态,系统电流从30mA,降到4.1mA又马上回到30mA,个人认为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导致进入STOP模式前等待ACK超时,退出进入stop模式;
请大佬帮忙看看哪儿有问题,谢谢!
       DisableInterrupts
                                          DMA_Uninitialize(DMA1);
                                          ADC_DMACmd(ADC, DISABLE);
            ADC_Cmd(ADC, DISABLE);
                                          RTC_Uninitialize();
                                          CTU_ModuleDisable();
                                          WakeUpSet();

                                          SysTick->CTRL = 0;    ///<关闭系统时钟。
                                          /* 休眠前手动关闭外部晶振和PLL */
                                          SystemDeInit();
                                          wdgConfigVal.control.enableWDOG = DISABLE;

                                                SysStop();

                                    System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Wake up Init begin
                                          ATC_CTU_Init();
            ATC_GPIO_Init();
            ATC_LIN0_Init();
            ATC_CAN2_Init();
            ATC_ADC_Init();
            ATC_PWM2_Init();
            ATC_WDG_Init();
            ATC_RTC_Init();
            ATC_PWM0_Init();
            ATC_PWM1_Init();
                                                // End
            EnableInterrupts    ///<唤醒后先进行必要的处理,再打开中断。
                                          wdgConfigVal.control.enableWDOG = ENABLE;
=================================

重新对照了STOP模式下开启状态的功能块,少关闭了CAN.LIN两个模块,加入这两个模块的关闭函数就正常了,后面开始唤醒功能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路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B:
看看有什么中断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什么中断产生了,

中断我已经关了,应该不会有中断。

网友C:
被Timer或RTC唤醒了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Timer或RTC唤醒了吗,怎么解决的?

不是, 应该是我的CAN/LIN模块没有回ACK,进不了休眠。

网友D:
估计有代码唤醒了低功耗模式

网友E:
怎么发现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F:
也就是一直进步了低功耗

网友G:
看来是漏掉了什么

网友H:
这俩模块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I:
只有应答信号了才能进入休眠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