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无线振弦采集仪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2-07-12):
VS无线混合信号采集仪的常见问题

1 无法开机
( 1)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正确,电压范围应为 DC10~24V,输出能力不低于 2A, 正负极连接正确。若电池极性接反,即便未进行过开机操作也会导致设备永久性损坏。
( 2)若使用电池供电,则应在保持开机按键按下状态时测量电池电压是否过低。
( 3)检查钮扣电池电压,或者更换新的电池。
2 无法通讯
( 1)检查数字接口类型及连接是否正确,本设备有 RS232 和 RS485 两种接口,上位机应使用正确的接口连接方可正常通讯。
( 2)检查接线线序是否正确。
( 3)通讯速率不匹配,尝试使用不同的通讯速率进行收发测试。
3 自动模式失效
( 1)尝试手动开机并检查日期时间是否正确,若日期时间不正确则应更换内部钮扣电池。
( 2)检查与自动模式相关的时间寄存器数值设置是否正确,注意数据单位。
4 振弦传感器频率值为 0
( 1)未连接传感器或接触不良,或者传感器线路已断路或短路,请断开传感器连接后测量传感器电阻值是否正常(大部分振弦传感器的线圈电阻在 100~2kΩ之间)。
( 2) 激励方法不正确,某些传感器必须使用特定的激励方法方可起振。
5 振弦传感器频率值不稳定
( 1)缩短传感器与设备的线缆长度,或者改用电阻率较低的带有良好屏蔽性能的线缆。
( 2)设备外壳或者电源负端子必须与大地(地线)可靠连接。
( 3)更换线性电源供电或者使用电池供电并断开任何与交流电相关的线路。
( 4)断开除振弦传感器以外所有连接(其它各类的传感器、电源输出负载等),必要时仅连接单个传感器,以排除不同传感器之间的串扰。
( 5)检查测量系统(本设备、线缆、传感器)周围是否存在强电磁干扰和大型交流设备(如:配电框、电机、大型工程设备、无线电等)。
( 6)某些传感器返回信号十分微弱,极易受到其它通道激励信号的影响,会导致此通道数据接近于其它通道。
6 不能使用手机网络发送无线数据
( 1)检查 SIM 卡是否欠费。
( 2)设备的信号是否正常。
( 1)若使用短消息发送,请确认 SIM 是否支持短信功能并开通了短信业务。
( 2)若使用 GPRS 发送,请使用第三方工具检验服务器地址及端口是否可以正常访问。
7 振弦通道之间相互干扰造成频率值不稳定
修改寄存器 20 为 1(使用“慢速测量”),慢速测量可以避免不同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但测量时间会增加。

@王栋春 :是的。一般小工程也能用,只是工程人员没意识到,如在一些地质不太的地上盖三五层楼,装个固定测斜仪传感器,当出现问题时马上可以收到通知,不过很多人认为目测就行了。
围观了解一下,这个恐怕部分单位才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