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 光耦 开关

楼主:
1、开关电路如图
2、3V3是通过 开关电源12V-LDO-3.3V

3、PD7为3.3的时候,U3的2脚电压是0,光耦打开,PD7为0的时候,用万用表量U3的2脚却是4V-5V之间,
用示波器量是3.3V,用万用表和示波器一起量可以看到示波器在3.3V的位置很大的波形跳动,万用表显示4-5V。

4、把开关电源12V 换成3.7V电池,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量都是3.3V。

5、问题: 为什么用万用表量 电压会有一个波形出来,电压是4-5V,示波器却对。用电池也对,这个干扰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去除掉呢?

网友A(2022-07-12):
示波器测一下12V供电时的3.3V电源呗

网友B:
示波器示波器的地线没接吧。
我这里也是,用电池的电路,示波器非常干净,用开关电源就脏。我这里的插座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C:
LDO正常纹波不大,万用表质量不行吧

网友D:
通过 开关电源12V-LDO得到的3.3V,干扰仍大

楼主:
1、示波器量 12V的纹波带电压在200mV。
2、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接了地的。
3、万用表我换了3台测试的结果都一样。一台交流电源万用表,另外两台是电池供电。

搞不明白的是万用表为什么测出来的值不对。

网友E:
同时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

同时测试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3V的杂乱的波形

网友F:
Q2截止时候,发光二极管也是截止,那时候,测量2脚,就是高阻状态,你万用表去测量2脚,万用表输入高阻,表笔线可是没用屏蔽的,你觉得给你来点交流干扰信号有什么奇怪的?
用示波器,要知道示波器探头,那可是严密屏蔽的,当然不会因为探枪搭上去给你添加什么干扰信号。
示波器和万用表一起上,其实示波器测量的就是万用表那个正极表笔导致的交流干扰信号而已。其实,你不搭上电路,直接拿探枪测量万用表输入表笔,也能测量出交流干扰信号,非常正常。唯一的就看你线路接入点的阻抗。你要是不信,可以在光耦并联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这个肯定不会影响光耦动作,然后你再去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G(点评):
正解,楼主有洁癖的话,上拉电阻解君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