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怎么根据U盘盘符(E:)知道它在HUB的哪个Port上

楼主(2022-07-12):
求解 怎么根据U盘盘符(E:)知道它在HUB的哪个Port上。

网友A:
可以参考下USB view的实现,扫描所有HUB的端口,然后从设备里面的DeviceDetailData可以找到DevicePath。然后再找到U盘所在的磁盘设备,然后从这个磁盘设备获取设备信息,找到它的父设备路径,然后和刚刚找到的USB设备做一个匹配,如果路径能匹配上,那么说明就是这个设备,这样就能定位出这个U盘对应的整个HUB路径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