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内部的参考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不管哪个LDO,内部都是有一个参考电压,VREF
通常来说都是0.8V;
也有结果0.6V和1.2V的;
这个时候我就想,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类似于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7V,这样来的?
所以他的常用电压是0.6/0.8V(瞎猜测,是不是0.7V的导通压降,再控制一下工艺啥的,做到0.6V或者0.8V)
如果是1.2V的,无非就是0.6V+0.6V而来的;
不知道瞎猜的对不对啊,还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A(点评):
原理差不多吧,主要是温票,用相近的温度糸数二个做反相加和(再变化相反)。最终得到一个稳定值(随温票很低的值,不确定的)。

网友B(2022-07-13):
B站有好多带隙基准的视频,一般都好几集。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0.7,是负温度系数的。
二极管与二极管(一般是多个)的电压差是正温度系数。
然后把这两个电压进行调制,得到一个温度系数小的基准电压

网友C:
一般是一个电路,能隙基准源,楼主可以搜一些资料参考看看,几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