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3.3V信号线上ESD防护

楼主:
想在3.3V信号线上放TVS进行ESD保护,
DT1240A-08LP3810Q(DIODES)是否合适?

规格书中Vrwm 3.3Vmax,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放在3.3V信号线上可能会工作啊?

网友A(2022-07-12):
最高正常工作电压3.3V,5V漏电1ma

网友B:
建议选vrwm大于3.3V,一旦I/O出现纹波可能就会影响

网友:
建议选用ESD工件电压5V左右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