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使用HAL库操作U盘

楼主(2022-07-12):
GD32F407,使用HAL库操作U盘,可以正常识别成功,读取文件时读取几包后必然失败,这是什么原因!使用STM32F407测试是,同一程序正常。
如一个文件为100K大小,打开文件后每次读取1K数据,读取24包后必然失败。

网友A:
GD的库也叫HAL库?

不是GD的库,是ST的HAL库。

网友B:
他这个很明显是将ST的代码烧录到GD片子上,,然后不正常

是的,这个GD与ST USB部分肯定有些细微的什么区别,不清楚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
有人这样用过么?或 USB部分的区别说明!

网友C:
GD直接替换ST的这颗是不行的,按要求改动了没,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直接替换ST的这颗是不行的,按要求改动了没,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 ...

45600838@qq.com
多谢。

之前看过一个文档说, USB部分 DCD_EP_Flush函数 仅在USB初始化时进行一次缓冲区FLASH操作,我看代码确实也是初始化时执行了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直接替换ST的这颗是不行的,按要求改动了没,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 ...

45600838@qq.com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D直接替换ST的这颗是不行的,按要求改动了没,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 ...

425029168@qq.com    多谢

网友E:

看到很多用GD的通知直接拿ST的HAL来跑,GD是不能直接兼容ST的HAL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很多用GD的通知直接拿ST的HAL来跑,GD是不能直接兼容ST的HAL库的。

103我用过,可以直接用,407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3我用过,可以直接用,407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103能用,只能说明103系列尚可兼容跑起来,但是你长期运行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3能用,只能说明103系列尚可兼容跑起来,但是你长期运行测试过吗?

运行测试了。这长时间运行主要验证的代码,只能说明功能是可以的。
有些长时间运行不稳定了,往往是本身的抗绕问题,之前就碰见别的替代型号干扰死机情况。
所以只能从产品本身,产品所使用的环境等综合的考虑。

网友F:
是不是数据溢出了

网友G:
直接替换估计够呛

网友H:
需要对软件进行更改的

网友I:
没有哪种是不需要任何变动就可以替换的

网友J:
flash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K:
如何进行运行测试呀

网友L(2022-12-14):
HAL库可以支持GD32F407?

网友M:
这个可以实现usb otg的功能吗?

网友N:
这个代码是互相兼容的吗?

网友O:
GD32F407和STM32F407代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网友P:
网上有相关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N:
读写U盘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Q:
这个片子不是全兼容的吧,要改一下代码

网友R: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是不是U盘坏了导致的

网友S:
GD32F407也可以用HAL库嘛?应该东西不一样所以你下载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O:
GD32F407和STM32F407代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嘛?HAL库也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U:
引用 网友C:
GD直接替换ST的这颗是不行的,按要求改动了没,或者留个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 ...

9403313@qq.com         多谢晒!

网友C:
资料已发邮箱哈,请查收,有需要随时联系,叶工19866620108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资料已发邮箱哈,请查收,有需要随时联系,叶工19866620108

你发的基本无用,就发了宣传资料!
我需要的是代换的资料!

我们这颗替代是软硬件兼容的,不需要改,我加你qq了,看方便通过不

网友V:
不能直接使用ST的HAL库吧

网友W:
这个功能看着不错的。

网友X:
他应该是用的st的库吧

网友Y:
是不是超出了操作的内存呢?

网友Z:
这个的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AA:
这个直接操作U盘使用是什么函数呢?

网友AB:
这个兼容st的芯片吗?

网友AC:
这个代码是不是兼容st的?

网友AD:
操作U盘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E: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检测一下是不是超出变量的范围了

网友AF:
直接使用st的代码不可行吧。

网友AG:
HAL库不是stm32的吗?

网友AC:
U盘可以使用fatf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