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2、点灯、时钟PLL到64MHZ、普通定时器

楼主(2022-07-12):
CW32, ar, cw, hz

#申请原创#

1、前言:

官方的demo用的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2、硬件连接

3、思路

利用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整个系统维护一个tick计数;

记录某一时刻的tick,用A表示,再获取当前的tick,用B表示,如果当前的B-A大于等于500(这里500ms闪烁一次),那么就执行一次led翻转,同时也更新A的值。

4、软件实现

(1)利用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整个系统维护一个tick计数,本文使用基础定时器1

static uint32_t SystemTick=0;

void TimerConfig(void)
{
    RCC_APBPeriphClk_Enable2(RCC_APB2_PERIPH_BTIM,ENABLE);

        NVIC_EnableIRQ(BTIM1_IRQn);

        BTIM_TimeBaseInitTypeDef BTIM_TimeBaseInitStruct;//1000000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Mode = BTIM_Mode_TIMER;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Period = 999;
        BTIM_TimeBaseInitStruct.BTIM_Prescaler = BTIM_PRS_DIV64; //64分频

        BTIM_TimeBaseInit(CW_BTIM1, &BTIM_TimeBaseInitStruct);
        BTIM_ITConfig(CW_BTIM1, BTIM_IT_OV, ENABLE);
        BTIM_Cmd(CW_BTIM1, ENABLE);
}

void BTIM1_IRQHandler(void)
{
        if (BTIM_GetITStatus(CW_BTIM1, BTIM_IT_OV))
        {
                BTIM_ClearITPendingBit(CW_BTIM1, BTIM_IT_OV);
                SystemTick++;
        }
}

uint32_t SystemGetTick(void)
{
        return SystemTick;
}

(2)时钟切换到PLL

默认的是HSI,本文使用HSE,再切换到PLL至64MHZ。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FLASH, ENABLE);   //打开FLASH时钟

        RCC_HSE_Enable(RCC_HSE_MODE_OSC, 16000000, RCC_HSE_DRIVER_NORMAL,RCC_HSE_FLT_CLOSE);
        RCC_PLL_Enable(RCC_PLLSOURCE_HSECLK, 16000000, 4);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频率大于24M需要配置FlashWait=2

        while(RCC_SysClk_Switch( RCC_SYSCLKSRC_PLL ));

        RCC_SYSCLKSRC_Config(RCC_SYSCLKSRC_PLL);
        RCC_HCLKPRS_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PRS_Config(RCC_PCLK_DIV1);

(3)点灯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SystemRun(void)
{
        static uint32_t curtick=0;

        if(SystemGetTick()-curtick>=500)
        {
        GPIO_TogglePin(CW_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9);

                curtick=SystemGetTick();
        }
}

5、现象

网友A:
感谢分享测评贴,恭喜亮灯

网友B:
超频的话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频的话能不能正常运行

64M,没有超频哦

网友C:
超到了88MHz,正常运行。

确定不是你的错觉?!试试测量一下HCLK_OUT,PCLK_OUT的频率。

网友D:
主频64M,FLASH_Latency_2是不是需要改为FLASH_Latency_3

网友E(2022-08-18):
不是只能48Mhz的频率吗

网友F(2022-11-03):
如何设置为48Mhz的频率呢

网友G:
CW32F030CxTx 最大支持多大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