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刷电机启动抖动

楼主(2022-07-12):
有感无刷电机的电调,实验中发现无刷电机启动过程中会出现抖动,甚至是卡住导致启动失败,
想问一下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原因会导致这些情况?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网友A(2022-09-22):
抖动好像是跟电机的那个极数有关系吧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调节电机参数就好了,在程序上

网友C:
这种是有API接口的吧,比如定义个xxx什么的,就是适配电机呗

网友D:
电调啊?是不是启动的时候电流太大了啊

网友E:
你有没有可能买了劣质的电机啊

网友F:
卡住咋做到的?有可能期初给的转数太大了吧

网友G:
需要调节极数对,然后再调节一下电压之类的

网友H:
你用的是啥型号电机啊,是不是电机不对称啊,就是电机质量问题这种

网友I:
一般都是电机质量,就是不同轴啥的会这样

网友J:
要是卡住的话,大概是电机不行,你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K:
跟电压有关系么?是不是电压偏低或者不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