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32F403A与AT32F435对换性

楼主(2022-07-13):
目前电路板使用的是AT32F435-QFP100封装,后期如果想略微降低成本的话,是否可以直接换成AT32F403A-QFP100(程序重新写),除了速度有下降之外,其余的XMC/DVP有影响吗?

网友A:
100脚的可以选GD的303系列或者APM32E103VE供货情况都比较好。
雅特力48脚供货情况还可以,100脚的供货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