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5V单片机IO驱动24V继电器,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客户那边固定提供 24V和24V继电器,然后用我们这边的单片机IO口控制继电器开关。

我用三极管控制可以吗?(之前试过直接用光耦,失败了没反应,所以这次不敢乱来了,想先问一下可行否?)

驱动欧姆龙的24V继电器

补个图片,看型号感觉是10V,但上面的丝印写着24V,我看应该是24V吧(客户提供的)

使用这样的三极管(50V应该够了吧?)

之前的失败方案。

网友A(点评):
没有续流二极管,恐怕对单片机和三极管有击穿的危险。

网友B(点评):
去掉1k电阻。增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基级必须有电阻,要保证基极电位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集电极的1k

网友D(2022-07-13):
关于光耦为何失败

光耦参数如下:

继电器参数如下:(你图片的继电器是10V的吧?建议删了)

开始装*了...

继电器的动作电流为37.7mA,大于设计的14mA,继电器都吃不饱,它哪有力气干活?

将1K电阻去掉,光耦CE最大耐压35V,计算线圈电流=(24-0.2)/0.662=35.95mA(比较接近37.7mA)----大概率能工作,但是有点儿不太合适... 找款内阻小点儿的24V继电器吧!

将24V直接加载继电器上,线圈电流=24/0.662=36.25mA,刚好等于规格书上的额定电流,拜拜!

网友E:
不介意继电器线圈干扰的话,直接用三极管推是最好的。选三极管除了电压要足够,还要考虑Ic电流和放大倍数,以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还有继电器线圈反接一个释放二极管也非常必要。

网友F:
继电器线圈回路串联一个1K的电阻干嘛,嫌电流过大了吗?

你不是驱动DC24V的继电器吗,电源正好是24V的,用的着那个电阻?

把电阻去掉应该可行。

网友G:
第一幅图可行,需要加一些保护电路,问度娘吧有很多成熟方案

网友:
直接使用ULN2003就行了,你的电路需要考虑基极电流能保证工作在饱合区,集电极电流要保证继电器吸合,最好有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H(点评):
不是最好,而是必须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
就第一幅图加个二极管和电容吸收下二极管开关时候的能量就行

网友I:
从可靠性和抗干扰的角度看,难道不应该加光耦隔离后再用三极管驱动吗?

网友I:
直驱的话,单片机系统的地线与24V系统共地,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J:
用底边开关,bsp75,bsp78,继电器用途的。

网友H:
线圈电阻662欧,串联电阻1000欧,二端加24V电源,线圈上分到的电压是24*662/(662+1000)=9.6V,继电器怎么会正常工作?

网友K:
你们都好厉害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那我先去试试了,后续情况再向各位汇报。

网友L:
必须用晶体管或MOS管驱动,而光耦驱动需要光耦的光电晶体管具有足够的集电极载流能力,足以满足继电器驱动电流的要求才行且不能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