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指教,请问NUC220如何使用SPI制作.TXT 或 .CSV 档案

楼主(2022-07-13):
我不熟悉使用新塘芯片和SD卡的操作希望各位可以指导一下我。请问NUC220VE3AN如何使用SPI制作.TXT 或 .CSV 档案在SD卡并把资料存在档案内? 如果可以请各位大家指导一下**作过程。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把

网友B:
首先,你要能实现无文件系统读写SD卡;之后,你要给SD卡初始化文件系统(也就是格式化);然后你就可以写文件进去了。

楼主:
明白,谢谢指引

网友C:
移植文件系统没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植文件系统没成功吧

还没成功,现在遇到"引用未定义函数"的问题,现时我不懂解决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sbrkr.o): In function `_sbrk_r':
       [cc] sbrkr.c:(.text._sbrk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brk'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writer.o): In function `_write_r':
       [cc] writer.c:(.text._write_r+0x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write'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closer.o): In function `_close_r':
       [cc] closer.c:(.text._close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close'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fstatr.o): In function `_fstat_r':
       [cc] fstatr.c:(.text._fstat_r+0xe):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fstat'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isattyr.o): In function `_isatty_r':
       [cc] isattyr.c:(.text._isatty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isatty'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lseekr.o): In function `_lseek_r':
       [cc] lseekr.c:(.text._lseek_r+0x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lseek'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g.a(lib_a-readr.o): In function `_read_r':
       [cc] readr.c:(.text._read_r+0x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read

CooCox CoIDE   Version: 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植文件系统没成功吧

最主要我给这个卡了我很久, 我没用printf等的函数,但未找到位置把它屏蔽
[cc]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4q2/bin/../lib/gcc/arm-none-eabi/4.7.4/../../../../arm-none-eabi/lib/armv6-m\librdimon.a(rdimon-syscalls.o): In function `_sbrk':
       [cc] syscalls.c:(.text._sbrk+0x3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nd'

网友D:
可以看看野火,或者原子的视频讲解

网友E:
好像是坐标文件的样子,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野火,或者原子的视频讲解

好的, 我看看去了解一下

网友F(2022-09-09):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G:
楼主怎么样,解决了么,
搞不懂这两个文件格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