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这种MCU可以驱动CH340么?

楼主(2022-07-13):
我看官方说有用CH559能驱动CH340,但是我这边想降成本,需要选择一款WCH的性价比高的芯片,如果选择CH552这颗MCU是否可以驱动CH340呢?

网友A:
您好,
请确认CH340在产品中的作用。CH340是一个USB转串口的模块。使用场景如:将MCU的串口信号转换成USB信号与电脑通讯。如果是使用MCU串口端与上位机通信,那么有串口功能的MCU都能利用CH340与电脑通信,如果是使用USB端与CH340通信,则需要一个USBHOST控制CH340与其他串口模块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确认CH340在产品中的作用。CH340是一个USB转串口的模块。使用场景如:将MCU的串口信号转换成USB信 ...

嗯,就是想驱动一下CH340,实现与外设的对接,谢谢您的回复,这块我理解了

网友B:
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C:
哦哦  只是个功能模块

网友D:
这种需要额外安装驱动吗

网友E:
价格上大概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F:
这个不需要驱动吧

网友B:
只要硬件连接对了就行

网友G(2022-09-10):
这个不需要额外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