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是不是需要MCU支持host才能驱动CH340?

楼主(2022-07-13):
我不是很理解,如何使用MCU驱动CH340,但是最近属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使用支持HOST的MCU才能驱动CH340?

网友A:
您好,
是的。CH340是一个设备,需要主机(HOST)去控制设备才能发挥设备的功能。所以需要有HOST的MCU才能驱动CH340。
如果使用的单纯是串口功能。也可以直接使用MCU的串口模块与其他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是的。CH340是一个设备,需要主机(HOST)去控制设备才能发挥设备的功能。所以需要有HOST的MCU才能 ...

是的,那我在沁恒找个带HOST的USB功能就好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CH340是USB设备,驱动是装在电脑上的啊。

网友C:
楼主 如果要跟主机通信,速率 小于等于115200 bps ,  那就串口即可,否则就选usb了。 大部分应用前者足够。 除非你做CAN分析仪之类的,必须用USB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