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极限通信距离问题讨论

楼主(2022-07-13):
关于485的极限通信距离问题一直有个疑问。疑问:1、为什么当线缆长到一定程度,就算降低波特率也无法延长其通信距离了?
我的猜想是线缆的电阻会与终端电阻分压,导致线上电平|UO|<200mV。但是1200m的线缆电阻也就100欧左右(选较细的线,按24AWG计算 ),发送端按照2.0V输出(按输出能力较差的驱动器计算),其远端从机的线间电压也在750mV啊,远远高于200mV,这是为什么?是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吗?

485的理论极限通信距离为1219m(当然线缆的质量与其极限有一定关系),下表为通信距离与波特率的关系:
传输速率(bit/s) 线缆长度(m)
9600 1200
19.2k 1200
45.45k 1200
93.75k 1200
187.5k 1000
500k 400
1.5M 200
3M 100
6M 100

先说个人想法。
所谓的理论极限1219m,我并不认同。

1、我依旧认为降低波特率,即可以增长通信距离。
2、理论极限距离只与线路阻抗相关(包括电阻、容抗、感抗),只不过极限距离下,波特率是极低的,故主要是电阻特性
3、类比法,can的极限通信距离在10km,虽然can的软件容错机制要优于485,但是基于硬件来说485的性能应该要优于can

后续会进行实际测试

期待后续更多资料分享。

楼主:
在线坐等

楼主:
在线请教

网友A:
你选的是理想的纯电阻,物理导线不但具有感性而且还有容性,太远后,因为是小信号传输,信号会变的连它妈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是理想的纯电阻,物理导线不但具有感性而且还有容性,太远后,因为是小信号传输,信号会变的连它妈都 ...

你说的没问题,但是你说的感性、容性的阻抗都是与波特率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波特率降低其极限距离必然会加长,可是485的理论通信距离与波特率没啥关系(只要小于90k就可以),这个怎么解释?

@yu鹏飞 :注意我说的是“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比如你可以试试50bps的通讯距离对100bps的改善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导线电阻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这才是关键。
@chunyang :前一段话我认同,后一段话我并不认同。波特率降到一定程度后(远远低于你说的90Kbps)就不再有可观察到的改善。难道不应该是波特率的位时间加长只要超过RC的增加的时间即可吗?或者说为什么降低波特率距离不能增加呢?
485的极限通讯距离在特定电缆下跟波特率有关,仅是波特率降到一定程度后(远远低于你说的90Kbps)就不再有可观察到的改善。

网友B:
距离长到一定程度,不能仅用电阻模型,这个时候分布电容的影响更明显,此时的电路模型可以看成一个RC回路,该RC回路的时间常数才是决定终极通讯距离的关键。

网友C:
确实不能仅以电阻模型来看的,并行导线也是有微量容性特征的,在短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线缆很长时就有影响了。
你可以想象下通讯线上跨接一个电容对通讯的影响,特别长的导线就相当于电阻上跨接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能仅以电阻模型来看的,并行导线也是有微量容性特征的,在短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线缆很长时就有影响 ...

我认同电容效应会影响通信距离,但是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通信速率90K之后,就算速率大幅降低,通信距离也不增加了)  波特率降低,距离基本不变了? 这是我的疑问的地方,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同电容效应会影响通信距离,但是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通信速率90K之后,就算速率大幅降低,通信距离 ...

前帖已经解答了此问题。再补充一点:高速下,影响通讯距离的主要因素是导线的分布电容,速率越高则分布电容影响越大。低速下,低到一定程度,影响通讯距离的主要因素则是导线的电阻。90K对485而言速率可不低了,长距下(比如1公里),9600bps都不能算低速。

网友B:
通常而言,工程上需要的通讯速率往往对485总线而言不是低速,比如9600bps。9600bps跟现在的有线/无线网络动辄百Mbps甚至千Mbps对比看起来是很低,但对长距485已经不低了。事实上,很多工业现场的远传数据率往往都在4800-9600bps。

网友B:
楼主帖中所及的通讯距离其实不准,常规双绞线条件下,90Kbps根本做不到1200米的可靠通讯距离,这个距离下,9600bps才比较可靠。当然,提高线材质量可以改善通讯距离,但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在百米量级上才够明显。

网友:
485通讯我实际接线接过740米左右,通讯是OK的,再远就没接过了。

网友D(2022-08-19):
电缆绝缘体有色散问题,会造成码元之间模糊因此不能远距离传输。

比如使用聚氯乙烯(PVC)的电缆最便宜也最垃圾。

使用聚乙烯(PE) 的电缆就好多了。

网友E:
各位老大的回答都很有道理,受益匪浅。

网友E:
各位老大还可以讨论下CAN通信的极限距离问题。

楼主:
先说个人想法。

所谓的理论极限1219m,我并不认同。

1、我依旧认为降低波特率,即可以增长通信距离。
2、理论极限距离只与线路阻抗相关(包括电阻、容抗、感抗),只不过极限距离下,波特率是极低的,故主要是电阻特性
3、类比法,can的极限通信距离在10km,虽然can的软件容错机制要优于485,但是基于硬件来说485的性能应该要优于can

后续会进行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