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PETB的Printf打印问题

楼主(2022-07-13):
各位大佬,我已配置好USART,但是在调用函数的过程中,USART_ReadData()函数和USART_WriteData()都没问题,能正常接收和打印数据,但是如果调用printf函数就不行printf("Data Received OK!\n");打印不出来,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到在官方的例程中,他初始化了Printf函数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19200U, BSP_PRINTF_Preinit);
在这个函数中其实也是配置USART,但是为啥一定要先调用这个初始化函数呢?

网友A(2024-04-19):
你好,我看你之前发过HC32F460PETB的Printf打印问题,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24-07-31):

#define LL_PRINT_ENABLE                             (DDL_ON)打印的开关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