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无源探头如何降低对电路操作的影响

楼主(2022-07-13):
价格:1000 元
低电容无源电压探头怎样降低示波器用户的总拥有成本、改善性能和测量精度、节省用户设置时间。大多数示波器标配的无源电压探头都提供了低成本通用探测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这些探头没有有源电压探头的性能,但坚固耐用、动态范围宽,适合查看信号。表1描述了传统无源探头解决方案的优势和劣势。
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重新界定了无源探头产品类别的性能,提供了这类产品以前没有实现的技术指标。这些探头设计用于泰克MDO3000、MDO4000B、MSO/DPO4000B和MSO/DPO5000系列示波器。这种性能水平是通过结合使用示波器和探头内部的电路来实的。通过改善带宽、输入电容和自动补偿探头,传统无源探头的劣势被转化成优势,如表2所示。
改善测量精度
许多因素影响着探头为示波器提供信号的能力,用户应考虑以下因素:
性能指标:探头的带宽和上升时间是多少?
探头尖端的低输入电容:探头附件对性能有哪些影响?
探头负载:探头给测试点上的信号带来了多大的负载?
应用指南
泰克、力科和安捷伦标配无源电压探头的上升时间
缩短设置时间
由于探头和示波器输入特点变化,通用无源探头要求低频补偿。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要求低频补偿,可能会忘了这一规程,或者可能会放弃低频补偿,以节约时间。如图2所示,必须使用调节工具补偿探头输出,直到响应平坦化,如下面的“正确补偿”实例所示。
图2.低频探头补偿
除了在所有无源探头上必需进行低频补偿及进行常见用户调节外,一般还要求由制造商的服务部门执行高频补偿。用户一般不能接触高频补偿调节点,可能要求用户损坏补偿盒外面的标签才能接触到这些点。这种补偿还可能要求专用设备,如校准发生器和专用探头适配器,才能进行必要的调节。高频补偿校正了直到前沿的畸变以及长期平坦度,如图3所示。
图3.高频探头补偿。
在连接到兼容的泰克示波器时,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能够自动进行低频和高频补偿。不管是低频补偿还是高频补偿,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所需的时间都要低于手动调节标配无源探头进行低频补偿所需的时间。在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中,当探头第一次连接到一条通道上时,通过把探头尖端和接地保持在示波器的PROBECOMP引脚上,然后选择“Compensate Probe for<channel number>”,可以简便地补偿探头。图4
是选择实例。这一规程所需的时间不到5秒,在拆下和重连探头时,补偿结果存储在示波器中。示波器能够为每条通道存储多只探头的补偿结果。
图4.自动低频和高频探头补偿
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彻底改变了无源探头产品类别的性能水平,许多指标是这类产品中以前没有实现的,把传统无源探头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这些探头弥补了通用无源探头与成本较高的有源探头之间的空白,同时实现了无源探头和有源探头的优势:高性能,低成本,能够测量数百伏的动态范围,低输入电容,坚固耐用,适合日常使用。由于业内领先的无源探头指标和自动补偿功能,TPP1000、TPP0500B和TPP0250降低了用户的拥有总成本,为示波器投资增加了巨大的价值
以上就是无源探头如何降低对电路操作的影响,如果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普科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