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9与CH549的程序代码兼容么?

楼主(2022-07-13):
请问一下,CH559与CH549的程序代码兼容么?尤其是USB部分,驱动CH340是不是都可以直接驱动呢?

网友A:
您好,
CH559和CH549代码不兼容,很多外设功能和寄存器位置不一样。USB部分看各自EVT包中的主机代码。提供设备的枚举流程,详细驱动功能需要自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CH559和CH549代码不兼容,很多外设功能和寄存器位置不一样。USB部分看各自EVT包中的主机代码。提供 ...

哇哦,我以为是CH549和CH559的代码兼容呢,我还稍微看了看,属实不一样,还得自己改喽,干就完了

网友B:
好像不兼容的

网友C:
应该是不兼容的

网友D:
寄存器都相差不少

网友E:
不可以直接驱动 需要修改配置

网友F:
不兼容 差异还是不小的

网友G:
绝大部分不兼容

网友H:
程序代码并不兼容

网友I(2022-09-10):
不兼容,寄存器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