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模拟开关 CD4067 只有前3路导通正常

楼主:
A0—A3四个引脚连接单片机,通过高低电平的排列组合控制公共端与Y0—Y15中的一个相连,给公共端输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然后测量每一路导通时的电压,发现Y0—Y3电平是和公共端一致,
但是Y4—Y15的电压和公共端不一致,公共端3.3V,切换到Y4口时大概1.5V左右。
电源口接了3.3V,使能口直接接地了,A0—A3的控制电平是3.3V。
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指教!

网友A(点评):
楼主最好将所用的线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B(2022-07-13):
看框图应该不会,注意导通电阻。

可尝试断开4067的输出,再测输出各个通道电压。

网友:
最好上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框图应该不会,注意导通电阻。

可尝试断开4067的输出,再测输出各个通道电压。

感谢回复!昨天把以前的拆掉重新贴了一个新的就正常,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现在能用了就先不管了。

楼主:
感谢回复!昨天把以前的拆掉重新贴了一个新的就正常,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现在能用了就先不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昨天把以前的拆掉重新贴了一个新的就正常,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现在能用了就先不管了。 ...

或许是焊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昨天把以前的拆掉重新贴了一个新的就正常,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现在能用了就先不管了。 ...

大概率把芯片烫坏了吧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D: 啦啦啦

网友E:

看样子多半是芯片挂掉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导通电阻就知道是否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