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LCS2110R-S单总线协议说明

楼主(2022-07-13):
单总线即字面意思,采用单根信号线,既传输时钟又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具有节省I/O口线、资源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诸多优点。但通讯速度较慢,所以现在大部分应用于温度传感器这类传输数据较少的场合。
LCS2110R-S的单总线为标准单总线协议,且支持单总线唤醒低功耗等功能。
与芯片的单总线通信都由一个复位/在线序列开始。主机输出低电平,保持低电平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接着主机释放总线,开漏模式下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等待15~60us后,芯片会拉低总线60~240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如果为低电平,则多延迟480us。
写时隙至少持续60us,两个时隙间至少有1us的恢复时间,写0时隙起始于控制器拉低总线,控制器拉低总线后,需要在整个时隙器件保持总线低电平在60~120us之间;写1时隙和写0时隙一样,起始于控制器拉低总线,并在15us之内释放总线,并保持到时隙结束。
读时隙由主机发起,整个读时隙至少秩序60us,两个时隙之间至少有1us的恢复时间。主机通过拉低纵向至少1us后释放来发起读时隙,主机发起读时隙后,芯片开始在总线上发送0或者1,芯片发送1时,则保持总线为高电平;芯片发送0,则拉低总线。该时隙结束后芯片会将总线释放,由上拉电阻拉至空闲的高电平状态。芯片返回的数据在读时隙下降沿之后的15us内是有效的,因此主机必须在读时隙下降沿的15us内释放总线并完成采样。
典型的读时序过程为:主机输出低电平2us后,释放总线,从机响应开始传输数据,主机延迟12us后读取当前电平,然后延迟50us开始读取下一位。

网友A:
单总线有没有可能会被外界跟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总线有没有可能会被外界跟踪呢?

当然会被跟踪

网友C:
楼主说的LCS2110R-S单总线协议适用于哪些领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LCS2110R-S单总线协议适用于哪些领域?

温度传感器、传输数据较少的领域

网友E:
单总线上能挂多个器件吗?

网友B:
单总线上当然能挂多个器件了

网友F:
单总线传输数据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总线传输数据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双向的,读写过程都有主机发起

网友G:
单总线挂多个器件时怎么判断数据是发送给哪个器件的?

网友A:
单总线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总线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单总线具有节省I/O口线、资源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诸多优点

网友E:
有时隙时序图吗?楼主

网友C:
单总线芯片比较节省空间和连接线路。这款有小封装芯片吗?

楼主:
单总线挺好的,比较节省资源

网友H:
对头,楼上说的很对,我们之前用过这款单线芯片,对于主控外设资源少的情况还是比较友好的 。很推荐。

网友F:
LCS是凌科家的吧?听说还不错,怎么联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CS是凌科家的吧?听说还不错,怎么联系啊

他家推广做那么多,一搜就搜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CS是凌科家的吧?听说还不错,怎么联系啊

他家芯片性价比挺高的,朋友都推荐呢

网友I:
楼主分享的文章实用性强,值得点赞多分享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