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9可以使用调试器实现仿真调试么?

楼主(2022-07-13):
CH559可以使用调试器实现仿真调试么?可以像STM32那种直接使用各种link调试么?还是只能用printf+LED或者蜂鸣器这种实现调试呢?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B:
您好,
CH559不能使用LINK调试,推荐使用打印或者亮灯的方式实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CH559不能使用LINK调试,推荐使用打印或者亮灯的方式实现调试。

好吧,那就跟正常51调试方法一致了,懂了,希望后续能出那种方便51系列调试的工具吧,那就好极了

网友C(2022-09-13):
这是51内核啊,怎么能用jlink

网友D:
这种调试估计就是按照51的逻辑调试吧

网友E:
用串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正常来说是有仿真器的,但是应该不能是jlink

网友G:
其实用串口打印日志的形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最好是用蜂鸣器或者LED这种调试吧

网友I:
好像沁恒是有下载的,但是调试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J:
没用过这芯片啊,不过我觉得应该能调试吧

网友K:
不能,这个得跟51调试一样,别想捷径了

网友L:
其实除了这几种,估计还能用别的方法吧,而且51还是较为简单的,用状态调试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