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振弦采集仪参数配置工具的设置

楼主(2022-07-13):
河北稳控科技无线振弦采集仪参数配置工具
参数配置工具 SETP 是专门为 VS 系列多通道振弦采发仪开发的软件程序,可完成设备内部所有参数的读取和修改工作,也可当做简单的通道数据读取工具来使用。
1. 运行配置工具
双击 SETP.exe 运行程序,如下图所示。参数配置工具 SETP 主界面

2. 界面组成
如上图所示, SETP 工具由通讯控制、参数配置、实时数据三个区域组成
    通讯控制区:可完成端口名称和通讯参数的设置工作,连接与断开与设备的数据通讯连接,还可通过接收框和发送框观察与设备的通讯信息。
    参数配置区:参数查看与配置的主要操作区域, 对参数的操作都在此区域完成。
    实时数据区:自动读取设备内部实时采集到的工作状态和传感器数据并显示。
3. 与参数配置工具连接
VS101~VS432 设备配备了专门的参数配置工具 SETP 来完成设备工作参数的查看和修改工作。
4. 连接前的准备工作
( 1)数据接口与计算机连接
使用标配的通讯线与计算机 RS232 接口连接。 若需基于手机网络发送数据,请在开机前安装 SIM 卡。若需测量传感器,请在开机前按照接口定义连接传感器。
( 2)连接设备电源
使用标配的电源线连接电源,并保证设备为关机状态。若设备连接电源时自动开机,则需要拔掉电源重新连接一次。
( 3)打开配置工具 SETP
运行 SETP.exe 程序。

连接设备在主界面左上角【连接】框内选择正确的端口名称和通讯参数(默认为 115200,N,8,1),点击【连接端口】按钮。
( 4)设备开机
按压设备上的【 ON/OFF】 按键开机,当 SETP 收到设备的版本信息后表示 SETP 工具与设备连接正确。
( 5)进入设置模式
设备输出版本信息后 3 秒内点击【 参数配置】 区域下半部分【 系统】 面板内的【进入设置模式】按钮,使设备进入参数设置工作模式(蜂鸣器单响一次,运行指示灯快速闪烁)。只有在此模式下,才能读取和修改设备内部工作参数。

参数的读取与修改
配置工具的参数配置区列出了与设备工作相关的所有参数项,每个参数项有【读取】和【修改】两个按钮,点击【读取】按钮获得设备的当前参数值,点击【设置】按钮将当前界面显示的值写入设备。
注:参数修改后,必须点击【 系统】 面板内的【保存参数】按钮才能在下次启动时生效。

实时数据读取
点击【 实时数据区】 的【自动读取】复选框,配置工具自动向设备发送数据读取指令,并将设备返回的实时数据更新到此区域显示。

U 盘参数修改
创建指令配置文件 PARSCMD$.txt,在文件内添加$指令,每个指令占用一行。将此文件复制到 U 盘。(每个参数均可使用一个对应的$指令进行个性, $指令可在配置工具指令发送框中获取,然后根据需要填写到PARSCMD$.txt 文件)将 U 盘插入设备,开机,设备分自动检测 U 盘内的 PARSCMD$.txt 文件并执行$指令。
PARSCMD$.txt 文件可以复制到 U 盘根目录,也可以复制到 U 盘内的设备 UDID 文件夹,分别用于所有设备和指定 UDID 的设备。(文件夹名称必须为设备 UDID 的后 6 位字符)
例如:上电信息中,显示的设备 MCODE=1234567890123456,则 UDID 文件夹应为“ 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