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提供的虚拟串口驱动软件安装失败。

楼主(2022-07-13):
我用 GD32F103C8T6 做 USB 虚拟串口。
在 GD 官网找到上位机驱动软件,USB_Virtual_Com_Port_Driver_v2.0.2.2673.rar,但是安装失败,提示“the installation of this driver failed”。
虽然驱动失败了,但上位机仍然能够识别 USB 设备,“USB 串行设备(COMx)”,而且没有感叹号,虚拟串口能够正常工作,收发都正常。

大家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哪里有正确的驱动软件?

网友A:
你电脑如果是WIN10的话,应该不用装驱动就能用

网友B:
卸载了重新装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了重新装一次看看

没有安装成功,所以谈不上卸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了重新装一次看看

我电脑确实是win10,32位。

网友C:
跟操作系统有关系的吗?

网友D:
使用驱动精灵可以驱动吗

网友E:
如何安装虚拟串口啊

网友F:
驱动程序适配哪种操作系统呢

网友G:
楼主电脑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H:
其他功能还都正常吗

网友I(2022-08-23):
用F305RCT6做开发,烧写官方的例程,结果出现USB无法识别设备描述符的错误,请问大家有知道是什么问题或者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