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楼主(2022-07-13):
问一下GD32串口能同时收发吗?

网友A:
可以啊,串口是全双工啊!

网友B:
正常的串口,都是全双工的
就是收发独立

网友C:
那得看是哪种串口吧

网友D:
232接口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双工串口

网友E:
uart和usart是什么串口呢

网友F:
那是同步串口和异步串口啊

网友G:
rs485肯定是不行 是半双工模式的串口

网友H:
貌似串口的种类也挺多的

网友I(2022-11-23):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貌似是没用过串口吧,建议先做个简单串口练习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J:
肯定是可以的,串口一般可以设置全双工

网友K:
楼上的各位铁子们都给出答复了,肯定可以,建议楼主还是多搞搞串口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