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 使用8M的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22-07-13):
#技术资源# 开发板的demo 是32M的晶振,我们现在有个项目计划使用8M的外部晶振,能否提供一个demo?

网友A:
使用8MHZ晶振,重新配置一下PLL参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我现在也在用L110,不过我是用的内部16MHz.因为我做串口通信,需要38400的波特率,用8M出现收发有问题,联系FAE 告知8M下38400波特率时,误差有8%,会引起接收错误(具体现象是硬件判定停止位错误),查手册上确实如他描述一样。改为16M后接收发送正常。

网友C:
非常简单

网友D:
这种demo有很多啊

网友E:
自己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只需要修改一个参数就行

网友G:
修改一下倍频的参数就行

网友H:
晶振不同 有些速度出不来

网友I:
那更改晶振前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J(2023-02-04):
主要是怎么降低hc32l110 的频率?

网友K:
这个hc32l110 有内部的晶振的吗?

网友L:
这个修改内部晶振频率就行了。

网友M:
hc32l110 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N:
hc32l110 最大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L:
这个需要重新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