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可以用C++编译器编译吗?

楼主(2022-07-14):
STC单片机可以用C++的编译器编译吗?
arduino可以开发stc单片机吗?
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库 ,arduino可以导入stc的编译器吗?
麻烦有知道的大神 解答一下

网友A:
刚刚了解了一下。STC15/STC8等等 51系列可以用IAR C++ FOR 8051编译器。STC32G因是C251,暂时未见C++编译器。很快来的CORTEX M4的STC33系列自然可以用KEIL MDK进行C++了。

(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了解了一下。STC15/STC8等等 51系列可以用IAR C++ FOR 8051编译器。STC32G因是C251,暂时未见C++编译器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上面更新了IAR的手册的附件,可以看看。另,网上的8051 C++的例程不是很多,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上面更新了IAR的手册的附件,可以看看。另,网上的8051 C++的例程不是很多,可以一起交流。。。 ...

你知道arduino可以开发ST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arduino可以开发STC吗

我所知ARDUINO 是用AV R 及ESP..等芯片的。应该不支持51. 但网上有第3方的类似ARDUINO的硬件版及IDE。因资源不同,具体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