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高压包驱动电路把MOS管烧了

楼主:
高压包规格

高压包的驱动电路和PCB,GYB2和GYB4是接高压包的,PCB的反面有焊盘与单片机连接

MOS管的规格书

现在的问题是,大概每1000pcs就会烧一个MOS管,烧得完全发黑而且会发出异味,而且只会烧Q2,找不到具体原因

网友A(点评):
会不会是元件质量造成的概率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是,因为Q1和Q2 一样的,但是只会烧Q2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两路都是一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PCB设计的差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PCB就是图片那个了,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对此,俺也表示无能为力了,期待大佬解答,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B(2022-07-15):
GYB2 GYB4 对地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B2 GYB4 对地电压多少?

工作时电池电压-0.7V

楼主:
找不到问题

网友C:
V_GS偏低,电池正常3.7V减去0.7V=3V时,电流从规格书上查出是6A,3.7V时是12A.差别很大。电池稍微放电降低这个电流值更低。电池电压应该是用二级管进MCU,应该算1V(电流较大时)。建议电池用PMOS管,充电用二极管合并输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V_GS偏低,电池正常3.7V减去0.7V=3V时,电流从规格书上查出是6A,3.7V时是12A.差别很大。电池稍微放电降低 ...

MCU电压的确是电池经过二极管的,但是还是没明白为什么会导致烧MOS管。还有电池用PMOS是什么意思?你是指高压包的驱动吗?

网友C:
找“外置USB供电与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电路中的问题”,把电路抄过来。减少电压差,保证电池电压都加到G端。MCUio电压尽量高。GS越高越不容易烧,反之低到一定程度烧的概率就大。

网友D:
无非就是驱动力不足导致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反锋吸收电路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非就是驱动力不足导致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反锋吸收电路没有工作

能再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非就是驱动力不足导致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反锋吸收电路没有工作

是不是像继电器一样加个反向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E:
这种高压(含单片机)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本人的拿手好戏,可以有偿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压(含单片机)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本人的拿手好戏,可以有偿服务! ...

谢谢,暂时不需要。

网友F:
MOS:NMOS、PMOS、IGBT

网友G:
他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驱动电压不够!3.7V电池在1.5-2.5A电流下,到输出管基极的电压太低,使输出管工作在放大区,不是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驱动电压不够!3.7V电池在1.5-2.5A电流下,到输出管基极的电压太低,使输出管工作在 ...

谢谢,这个电路还有补救的办法吗?还是要改电路?还是换个驱动电压小一点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外置USB供电与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电路中的问题”,把电路抄过来。减少电压差,保证电池电压都加到G端。MC ...

你这个方案行不通,这个产品在充电的时候是不能工作的,只能用电池供电了。电路还有改善的方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还有补救的办法吗?还是要改电路?还是换个驱动电压小一点的MOS管? ...

用升压电路,或者选低电压的MOS管!低压MOS管不一定是TO-252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升压电路,或者选低电压的MOS管!低压MOS管不一定是TO-252封装

现在的电路是电池到了3.1V就停止工作了,按照这个逻辑,低压MOS要低到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