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有DMX512调试用的上位机吗

楼主(2022-07-14):
我是做接收端的。 想抓一下控制端发的数据。用485转串口,然后用串口工具查看的数据肯定不准确。有没有什么工具支持 DMX512 数据协议处理的呢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我做过不过需要硬件支持才行

网友C: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500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