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0用库3.5如何让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2022-07-14):
请问,stm32f100用库3.5如何让配置系统时钟,8MHz晶振输入,如何配置为24MHz系统时钟?学习

网友A:
你用cubeMX的HAL库就容易了,直接勾勾选选就OK了,你试试吧。

网友B:
对的,基础配置就用cub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cubeMX的HAL库就容易了,直接勾勾选选就OK了,你试试吧。

正好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感谢回复

网友D:
这个一般更改HSE_VALUE宏定义跟你使用的晶振匹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