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29 discovery开发板复制LTDC例程花屏?

楼主(2022-07-15):
本人新手,把hal库里的ltdc例程复制到自己建的工程里。代码都一样,但是显示失败,现象是从白屏渐渐变成花屏,如下图,请问大佬错在哪?例程是STM32Cube_FW_F4_V1.27.0\Projects\STM32F429I-Discovery\Examples\LTDC\LTDC_Display_2Layers。

网友A:
这要神仙来解救~~

网友B:
各路大神在哪里呢,哈哈

网友C:
板子是同样的板子吗?

网友D(2023-02-23):
一般来说例程都是基于评估板的,错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一定没有。 附件有这个板子原始的代码,你试试能不能运行。如果不能的话,多半是硬件出了故障

网友E(2024-07-06):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F: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I: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J: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K: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L: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