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 mcsdk中,如何从位置模式切换到速度模式?

楼主(2022-07-16):
测试环境:
控制板:NUCLEO-F303RE
Power Board:NUCLEO-IHM07M1
BLDC motor ,增加了编码器

现在位置模式下,可以正常跑,
main函数里
MC_StartMotor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MC_GetAlignmentStatusMotor1()!=TC_ALIGNMENT_COMPLETED){}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MC_ProgramPositionCommandMotor1(3.14*2,0.1);
HAL_Delay(1000);
MC_ProgramPositionCommandMotor1(-3.14*2,0.1);
HAL_Delay(1000);
}

现在想切换到速度模式:
MC_ProgramSpeedRampMotor1(600/6,1000);  //无法切换,还是位置模式

//MC_ProgramTorqueRampMotor1(5000,0);   //力矩模式也无法切换,但在st motor cotrol workbench中,可以力矩模式,这个也同样不解

查看定义
typedef enum
{
  STC_TORQUE_MODE, /**< @brief Torque mode.*/
  STC_SPEED_MODE   /**< @brief Speed mode.*/
} STC_Modality_t;
//只有2种模式,是需要自己增加POSITION MODE么?
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什么是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

网友B:
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什么位置速度的?

网友D(2023-03-01):
在现有的框架下,如果是在电机的运行过程中从位置模式切换到速度模式是不行的 ,必须在电机停止的时候设置为速度模式

网友E(2024-05-06):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F: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G: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H: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I: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J: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K: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L: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M: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