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030F4P6 进入停机模式不能唤醒

楼主(2022-07-14):
stm32f030f4p6 使用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E);进入停止模式后,外部中断引脚触发不能唤醒,使用RT闹钟中断也不能唤醒,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要看整体了,

网友A:
只看局部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首先 确定进入唤醒没有。

代码方面稍微参考下例程,你这一句话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2022-09-17):
/* 使能PWR时钟,不使能PWR的话,进入STOP模式后是无法通过外部中断唤醒的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网友D:
你外部触发那个咋配置的?

网友E:
你可以用printf打印的方式,看看程序进展到哪儿了

网友F:
你把程序工程发出来看看呗,看你咋弄的

网友G:
得看你是否进入唤醒流程了

网友H:
你程序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是么?比如再看看编译出来的警告之类的

网友I:
你看看官方的demo吧,看看能不能给你带来点灵感

网友J:
正常来说,你要是逻辑没问题,是应该能唤

网友K:
看你初始化部分呗,唤醒引脚是否初始化了

网友L:
需要看你唤醒程序部分的

网友M:
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看你和它的例程有啥不同,对照一下

网友N:
唤醒方式是需要在休眠之前设置好的,如果没有设置,那除了复位,永远也唤不醒。

网友O(2022-10-29):
你用printf或者LED看看,是否被唤醒了没

网友P:
说的有点少了,信息量太少没办法帮你判断问题的

网友Q:
正常来说,你得先确认是否进入到了低功耗模式才行

网友R:
这个芯片是否有低功耗方面例程啊,你可以试试参考一下

网友S:
你用cubemx生成一下程序试试呢?我怕你那里没有配置好,会导致这样

网友T:
你怎么确认是已经进入到停机模式的呀?

网友U:
感觉是你程序逻辑这块有点问题吧,一般低功耗是可以外部触发唤醒的

网友V:
你外部触发引脚的配置是啥样的,还有它是否支持外部唤醒呢?

网友W:
我记得STM32好像是PA0是唤醒引脚

网友X:
这仿真不了就比较麻烦,你可以使用官方的例程,参考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Y:
把整体发出来看看

网友Z:
唤醒引脚是否初始化了?

网友AA:
是否进入唤醒流程了?

网友AB:
正常产生中断就可以唤醒的。

网友AC:
你看看是不是你中断使能没使能成功,或者有些模式的中断是唤醒不了系统的。

网友AD:
你看看官方的demo吧

网友AE:
看一下是否进入唤醒流程了

网友AF:
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进入唤醒程序

网友AG:
要是逻辑没问题,应该能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