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中配置管脚输出模式上拉和下拉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18):
学**只配置过输入的时候上拉和下拉电阻。不知道在开漏和推挽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和区别?并且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三种上拉、下拉和浮空模式。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上下拉是为了保证芯片初始化之后,引脚的电平可以固定

网友B:
输出也是需要配置上下拉的,或者外置上下拉也行

网友C:
作用就是保证电平的稳定性,不让外设误触发

网友D:
作用就是上下拉的作用呀,外设可能高电平触发,你设置成下拉,是不是就可以让外设稳定不被触发了呀

网友E:
看你应用环境和场合的,才好选择输出模式的

网友F:
一般都是上拉输出,或者推挽输出的

网友G:
这个都是根据你接的外设来要求的,这种上下拉不是随便修改的

网友H:
一般都是配置成推挽输出吧,这样输出能力比较强

网友I:
我觉得输出什么模式,是根据外设情况来设定的

网友J:
开漏还能配置成上下拉吗?

网友K(2023-02-23):
上拉就是把电位拉高,比如拉到VCC。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下拉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GND。与上拉原理相似。

网友L(2024-04-07):
上拉电阻是一种连接到管脚的内部电阻,当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时,上拉电阻会将管脚电平拉高到VDD(电源电压)水平。

网友M:
上拉模式常用于输入模式,以防止输入管脚悬空,但在某些输出模式下也可以配置上拉。

网友N:
当上拉电阻被激活时,它会将管脚在无信号输入时拉至高电平状态(通常是VCC)。这种配置常用于那些默认为低电平输入的情况,以确保在没有外部信号输入时,管脚保持在一个已知的高电平状态。在STM32CubeMX中设置管脚为上拉输入模式时,就是利用了上拉电阻的这一特性。

网友O:
输入引脚通过一个内部电阻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供电电压(Vcc),使得在没有外部输入或在输入悬空的情况下,该引脚通常检测到高电平信号。上拉电阻同时具有限流作用,保护引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损坏。这种配置适用于那些默认状态下需要高电平信号的应用场景,例如,当按键未被按下时,希望微控制器检测到高电平。

网友P:
上下拉就是为了空闲时保持在某一个电平上吧

网友:
上拉电阻将未使用的管脚电平拉至高电平(通常是Vcc或3.3V)。这有助于确保当管脚未被驱动时,不会意外地进入低电平状态,从而避免逻辑误判。

网友Q:
在STM32CubeMX中配置这些模式时,开发者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配置。例如,如果某个管脚需要与一个默认为低电平的外部设备连接,那么将其配置为上拉输入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同样地,如果某个管脚需要与一个默认为高电平的外部设备连接,那么将其配置为下拉输入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R:
在上拉模式下,管脚的默认电平状态为高电平。当管脚未连接到其他设备时,管脚的电平会保持在高电平状态。这可以防止管脚悬空,避免产生不确定的电平状态。在上拉模式下,管脚的电阻会连接到VCC,形成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S:
与上拉电阻相反,下拉电阻会将管脚在无信号输入时拉至低电平状态(通常是GND)。这种配置常用于那些默认为高电平输入的情况,以确保在没有外部信号输入时,管脚保持在一个已知的低电平状态。

网友T:
下拉电阻是一种连接到管脚的内部电阻,当管脚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时,下拉电阻会将管脚电平拉低到GND(地)水平。

网友U:
当GPIO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下拉时,意味着在输出低电平时,管脚内部的下拉电阻将被激活,从而将管脚电压拉低至接近地电平。这种配置通常用于驱动低电平有效的设备,例如LED灯(发光二极管)或其他需要低电平触发的外设。

网友Q:
下拉电阻则将未使用的管脚电平拉至低电平(通常是GND或0V)。同样,这有助于确保当管脚未被驱动时,不会意外地进入高电平状态,从而避免逻辑误判。

网友V:
这两种配置方式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平状态,避免由于环境因素(如电磁干扰)导致的电平波动。此外,它们还可以帮助确定管脚的默认状态,使得在程序初始化或复位后,管脚能够立即进入预期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下拉模式常用于输入模式,以防止输入管脚悬空,但在某些输出模式下也可以配置下拉。

网友W:
上拉电阻在以下情况下特别有用:
当管脚处于悬空状态时,上拉电阻可以提供稳定的高电平输出。
用于电平转换,例如,当需要将低电平有效信号转换为高电平有效信号时。
用于输入模式时,可以增加管脚对地的电平,减少由于管脚悬空而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X:
下拉电阻在以下情况下特别有用:
当管脚处于悬空状态时,下拉电阻可以提供稳定的低电平输出。
用于电平转换,例如,当需要将高电平有效信号转换为低电平有效信号时。
用于输入模式时,可以增加管脚对地的电平,减少由于管脚悬空而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Q:
当GPIO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上拉时,意味着在输出高电平时,管脚内部的上拉电阻将被激活,从而将管脚电压拉高至接近VCC(电源电压)。这种配置通常用于驱动高电平有效的设备,例如按钮或其他需要高电平触发的外设。

网友Y:
开漏输出模式需要一个外部上拉电阻来提供高电平输出。

网友Z:
在下拉模式下,管脚的默认电平状态为低电平。当管脚未连接到其他设备时,管脚的电平会保持在低电平状态。这可以防止管脚悬空,避免产生不确定的电平状态。在下拉模式下,管脚的电阻会连接到GND,形成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AA:
在选择上拉、下拉或浮空模式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电气特性:上拉和下拉电阻会影响管脚的电气特性,如输入电容、输入电阻等。
功耗:上拉和下拉电阻会增加静态功耗,尤其是在大量管脚被配置为输出模式时。
噪声容限:在噪声敏感的应用中,上拉和下拉电阻可以提高噪声容限,防止错误的信号变化。
信号完整性:在某些高速信号应用中,上拉和下拉电阻可以改善信号完整性,降低电磁干扰(EMI)

网友AB:
功能是上下拉的作用,外围可能被触发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你把它设置为下拉,是否有可能使外围稳定而不被触发

网友AC:
这是根据外围你连接到的要求,这个拉上拉下是不随便修改的

网友AD(2024-07-06):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AE: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AF: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AG: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AH: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AI: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