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220VE3AN如何使用SPI制作.TXT 或 .CSV 档案在SD卡

楼主(2022-07-14):
我不熟悉SD卡的SPI操作过程希望各位可以指导一下我。请问NUC220VE3AN如何使用SPI制作.TXT 或 .CSV 档案在SD卡并把资料存在档案内? 如果可以请各位大家指导一下**作过程。

网友A:
这个好像有例程

网友B(2022-11-06):
这个需要移植操作fatfs。

网友C:
如果保存文件格式的话,需要fatfs文件系统才行的。

网友D:
是直接保存数据?还是保存到文件中?

网友E:
你查看一下如何使用spi读取sd卡和fatfs文件系统。

网友F:
在sd内建立一个文件管理系统,然后对文件读写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