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实现NUC980-IOT开发板与虚拟机的文件共享或者传输

楼主(2022-07-14):
本人主机采用的是新唐提供的Ubuntu虚拟机,想实现虚拟机和NUC980-IOT开发板两者之间的文件共享或者传输,不用每次修改程序都要重新烧写一些,谢谢。

楼主:
本人原使用NFS,虚拟机设置没问题,但是开发板设置一直不成功。

网友A:
在Buildroot下,将 OpenSSH server勾选上(NUC980),虚拟机里安装OpenSSH client,Windows上安装WinSCP, 就可以实现虚拟机,主机,NUC980三者间网络传输文件。

网友B:
好像也是重新烧写,研究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Buildroot下,将 OpenSSH server勾选上(NUC980),虚拟机里安装OpenSSH client,Windows上安装WinSCP,  ...

这是在系统裁剪的 时候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Buildroot下,将 OpenSSH server勾选上(NUC980),虚拟机里安装OpenSSH client,Windows上安装WinSCP,  ...

能理解为要安装相应的服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