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NUC220VE3AN如何做到USB HOST

楼主(2022-07-14):
AN, os

现时我使用NUC220VE3AN并想储存它的AD数据在USB随身碟,但我不知道如何修改,使它可以做到USB HOST的功能,令我可以读写USB随身碟。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颗芯片只有usb device功能,不能作HOST

网友A:
我们有相关例程,M482的usb枚举成存储设备,存储介质如下图红色框中所选。那么只要相关的存储介质存在,将板子通过usb插到电脑上,就能被是被成u盘。

网友B:
到底能,还是不能

网友C:
手册没说吗,用途

网友D(2022-08-20):
这个没有用过,参考官网的例程吧。

网友E(2022-11-02):
usbhost操作流程网上有很多。

网友F:
参考官网的代码和例程吧

网友E:
https://wenku.baidu.com/view/a3c460ed0975f46527d3e157.html

网友G:
usbhost操作流程网上有很多

网友H:
usbhost网上有很多操作流程

网友H:
参考官网的代码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