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 建立WIFI连接,通过手机控制小车

楼主(2022-07-1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上次测试中,简单搭建了一个通过串口控制小车移动的测试环境。在确认没有问题的基础上,把相关模块组装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小车。
  这一次,引入ESP8266WIFI模块,通过编程ESP8266,使之工作于AP模式并启动WEB服务。ESP8266会建立一个名为“WIFI_CAR_ESP8266”的WIFI网络,访问密码为“12345678”。 使用手机接入ESP8266Wifi网络(访问网址192.168.4.1),进入指定网址后,在这个网页提供了5个按钮,分别对应于小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这五个简单的操作。
在网页点击对应的按钮时,ESP8266WIFI模块收到无线指令后,会通过ESP8266WIFI模块本身提供的一个串口,发出对应于小车动作的操作命令串。这个命令串遵循上次测试中的串口接收指令,这样原来的程序不需要做改动,就能直接用于测试。前提是把ESP8266的串口输出接到开发板的PA09上。
网页主代码如下:
#include <ESP8266WiFi.h>

const char index_html[] PROGMEM = R"=====(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edge">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ss/bootstrap.css">
  <title>wifi 遥控小车</title>
</head>

<body>
  <div id="app">
    <div class="alert alert-primary" role="alert">
      <h1 class="display-4">WIFI car</h1>
    </div>
    <div class="container">
      <div>
        <div class="row justify-content-center">
          <div class="col col-2">
            <button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click="forward()">
              <span>前进</span>
            </button>
          </div>
        </div>
        <div class="row justify-content-center my-3">
          <div class="col col-2">
            <button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click="left()">
              <span>左转</span>
            </button>
          </div>
          <div class="col col-2">
            <button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click="stop()">
              <span>停止</span>
            </button>
          </div>
          <div class="col col-2">
            <button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click="right()">
              <span>右转</span>
            </button>
          </div>
        </div>
        <div class="row justify-content-center">
          <div class="col col-2">
            <button class="btn btn-primary btn-lg" @click="backward()">
              <span>后退</span>
            </button>
          </div>
        </div>
      </div>
    </div>
  </div>

  <script src="/js/vue.js"></script>
  <script src="/js/jquery.js"></script>
  <script src="/js/popper.js"></script>
  <script src="/js/bootstrap.js"></script>
  <script src="/js/axios.js"></script>
  <script>
    new Vue({
      el: '#app',
      methods: {
        forward() {
          axios.get('/move?dir=F')
            .then((res) => console.log(res.data))
            .catch(() => console.log('出错了。'))
        },
        backward() {
          axios.get('/move?dir=B')
            .then((res) => console.log(res.data))
            .catch(() => console.log('出错了。'))
        },
        left() {
          axios.get('/move?dir=L')
            .then((res) => console.log(res.data))
            .catch(() => console.log('出错了。'))
        },
        right() {
          axios.get('/move?dir=R')
            .then((res) => console.log(res.data))
            .catch(() => console.log('出错了。'))
        },
        stop() {
          axios.get('/move?dir=S')
            .then((res) => console.log(res.data))
            .catch(() => console.log('出错了。'))
        }
      },
    });
  </script>
</body>

</html>
)=====";
可以看到五个按钮对应的五个动作中,分别执行了forward、left、right、backward、stop函数,函数处理中向服务器端发动的数据中心,对dir参数进行不同的赋值。这样在服务器端通过request->getParam(“dir”),就可以获得操作网页上的按钮按下的情况。服务器端收到数据后,根据解析结果,向串口发出ATCx数据。其中的“ATCx”(x=0-9,A-Z),就是模拟上次测试中用到的串口通讯指令。Serial.println本身会提供换行符,所以就不用专门追加“\n”了。
在开发板的处理程序中,串口收到的数据经过以下处理函数,向电机驱动板发出动作指令:
// 执行串口发过来的指令
void executeComCommand(void) {
    if (cmdRxBuf[0]=='A' && cmdRxBuf[1]=='T') {
        if (cmdRxBuf[2]=='C') {
            if (cmdRxBuf[3]=='0') {
                // 驱动向小车向前走1S, 此处暂时不设置时间, TODO
                LED2_TOG();
                car_forward();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orward        ");
            } else if (cmdRxBuf[3]=='1') {
                LED2_TOG();
                car_back();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Back          ");
            } else if (cmdRxBuf[3]=='2') {
                LED2_TOG();
                car_forward_lef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orward left     ");

            } else if (cmdRxBuf[3]=='3') {
                LED2_TOG();
                car_forward_righ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orward right     ");

            } else if (cmdRxBuf[3]=='4') {
                LED2_TOG();
                car_fast_forward_lef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ast forward left ");

            } else if (cmdRxBuf[3]=='5') {
                LED2_TOG();
                car_fast_forward_righ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ast forward right ");

            } else if (cmdRxBuf[3]=='6') {
                LED2_TOG();
                car_forward_lef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back left     ");

            } else if (cmdRxBuf[3]=='7') {
                LED2_TOG();
                car_forward_righ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back right     ");

            } else if (cmdRxBuf[3]=='8') {
                LED2_TOG();
                car_fast_forward_lef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ast back left  ");

            } else if (cmdRxBuf[3]=='9') {
                LED2_TOG();
                car_fast_forward_right();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fast back right  ");

            } else if (cmdRxBuf[3]=='A' || cmdRxBuf[3]=='a') {
                LED2_TOG();
                car_stop();
                display_string_16x16(0, 2, "stop          ");
            }
        }

        delay1ms(1000);
        car_stop();
    }
}
程序中,利用LED2来显示串口数据的解析情况,同时通过display_string_16x16把解析结果显示在液晶上。因为每个动作被执行1000毫秒后,就停止,所以对“stop”的解析处理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调试时,避免小车跑不停,毕竟是连着JLINK调试的嘛。脱离JLINK测试时,可以把这两行代码注释掉。
为了节省空间,这个小车只用一节18650电池,通过升压模块提高输出电压为8V,然后在通过7805降压得到5V电源。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是直接升压到5V给开发板工作,是因为以下2个原因:
1、直接使用升压的5V,如果升压模块出异常导致输出电压升高,会烧毁开发板。
2、电机驱动板也使用5V电源,电压也不能太高。
开发板本身提供了一个DC输入的接口CN24,根据资料:
本来预计通过开发板提供DCIN接口,在不改动J24的跳线,依旧默认给微处理器提供3.3V电压。我的液晶显示模块也是用3.3V,电压不能用5V,以免烧坏液晶(其实有没有液晶,都不会影响遥控小车的运行,只是考虑到调试目的以及查看中间处理结果,由液晶显示会方便很多)。结果实测,在DCIN端接入5V后,开发板本身的电源时指示灯LED3并没有亮。
通过和芯源的工程师沟通,了解到:
使用DCIN作为输入电源的时候,J24需要改跳线到5-6上,这时开发板及微处理器的电源为5V,开发板提供的VDD输出针脚也是5V。但此时J241脚因为是接在3.3V稳压器的输出上,所以使用这个针脚是可以得到3.3V(实测只有1.1V左右)。但是考虑到我的液晶只能工作于3.3V,其数据接口最好也工作于3.3V的逻辑电平上,基于这个考虑,还是要准备一块能提供3.3V的电源板,为开发板专门提供3.3V的电源吧。目前这种调试状态,暂时使用JLINK提供的工作电源。
因为是简单的动作,在电机转动过程中,并没有统计转动角度或者计数脉冲,所以还无法精确控制前进/后退的步数以及左右转动的角度,必须要追加更多的检测装置才行。只有亲自自己动手了,才会发现哪怕做一件小事儿也没那么容易。很多细节的东西,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得到深切的体会。进而想到,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一点科技的进步,都是靠着工程师们在技术上的一点一点积累而实现的,从没有一蹴而就的强大。在此,向那些硬件工程师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以下附上所有代码(含wifi端Arduino代码)

网友A:
感谢分享,非常不错的测评贴

网友B:
这个可以,好玩一些。

网友C:
不能直接AT操作esp8266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需要设置服务器、编程控制用网页。我觉得AT可能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D:
Arduino需要按照环境吗

需要啊,不然咋编程esp8266啊

网友E(2022-08-18):
ESP8266WIFI需要自己开发吗?

网友F:
arduino做的固件吗

楼主:
统一回复,小车运动侧,使用Keil开发。通过串口接受来自ESP8266的控制指令。
ESP8266侧,作为WEB服务器使用,建立网页,提供运动指令的输入控制,转化为控制指令,通过串口输出到控制主机。ESP8266侧使用Arduino开发。提供的源码中是包含了两个开发端的代码的。其中INO结尾的文件,是Arduino的工程文件,如果安装了Arduino,可以直接打开查看工程相关的源码。

网友G:
这个ESP8266为什么不使用串口呢

用了串口啊。通过串口和主控板通讯的啊

网友H:
pwm调速搞起来吧。

网友I:
esp8266串口通信吗

网友J:
服务器是怎么建立的呢

网友K:
以后可以扩展到4G通信的。

网友:
ESP8266WIFI如何通信呢

网友L:
这里的wifi使用的是at控制的吗

@suncat0504 :好的,谢谢。
不是啊,使用Arduino开发的,类似于C语言的,你可以看看代码

网友M:
用到了服务器了吗?

网友N:
这个通信的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O:
开发板接收串口数据,然后控制两个轮子的电机。有用到PWM吗?

@suncat0504 :那就期待你后期添加PWM了~想看看效果~
没有,因为涉及东西比较多,暂时还没有改造为pwm

网友P:
在分布式热点环境下控制wifi小车

网友Q:
如何创建一个Android应用

网友R:
最好使用电脑WIFI控制小车

esp8266建立网络服务器和网站,手机、电脑、平板都可以进入网络访问这个网站,发送控制数据

网友S:
用手机连接WiFi

网友J:
做一个远程控制且带wifi摄像头模块的智能小车

网友C:
应该是WiFi作为热点,设置工作模式为AP模式

esp8266建立网站,手机接入,访问网站,发送数据

网友T:
为什么不使用AT指令呢

网友U:
哪个wifi控制模式?

网友V:
这个作品做的非常棒呢。

网友W:
手机如何与小车互连WF?

小车esp8266建立网站,手机访问。或者进入同一个网络,设别间通讯

网友X:
可以用一个手机采集图像吗

网友Y:
如何建立tcp的服务器端呢?

网友Z:
怎样将小车中的数据传回到手机显示界面

可以学习下web程序开发

网友AA:
感觉wifi不如蓝牙快吗

都是无线通讯啊,只是频点、协议不同而已

网友AB:
WIFI小车APP远程控制,无线智能小车

网友P:
使用arduino开发的吗

是的

网友AC:
下一步就是美化一下了

网友AD:
app是自己写的吗

有示例程序可参考

网友AE:
使用的ble吗

Wifi啊

网友AF:
可以做好看点

网友AG(2022-09-24):
    这一套搞下来,估计下成本是多少?、。

150元左右吧,我这里很多器件都是以前买的。

网友AH:
这个设计的不错,可行。

网友AI:
CW32F030CxTx 的性能还可以的

网友AJ:
有自带wifi功能的芯片吗?

网友AK:
ESP8266WiFi的控制距离是多远呢

网友AL:
8266串口通信?

网友AM(2022-12-01):
感觉cw32f030的性能比stm32稳定一些。

网友AN:
建立wifi连接使用udp协议可以吗?

网友AO:
现在操作智能小车的技术太多了。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P:
cw32有自带WiFi或者蓝牙功能的芯片吗

可以去他家官网看看

网友AQ:
可以实现网页版本的操控吗

可以啊。用浏览器进入操控页面的。

网友AR(2023-02-02):
这个wifi的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P:
最大的可操作距离是多少?

有人测试过,ESP8266模组在100米以内可以可靠通讯

网友AS:
怎么控制wiif输出指令呢?

看代码啊。通过访问网页,发出指令。

网友AT:
使用wifi控制,是否有延时呢?

肯定有啊,但感觉不到吧,除非距离很远

网友AU:
楼主有4g模块的控制小车的吗?

没试过4G的

网友AV:
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我觉着挺好的

网友AW(2023-03-07):
之前使用蓝牙做过一个智能小车。

网友AX:
这个指令使用是字符串吗?

网友AE:
这个wifi传输距离是多远?

100米吧,视wifi模块的参数。

网友M:
安卓app的源代码执行的效率怎么样

这里不用安卓程序。通过访问网页控制。

网友AA:
可以实现远程的控制吗?

视WIFI模块的有效通讯距离而定。如果加强它的功率、改变天线,传输距离会更远一些。

网友AY:
手机app是怎么编写的?

这里不需要编写手机APP,只需要用手机访问WIFI模块建立的网页,来间接实现控制。

网友:
如何保证数据传输不会出现错误的?

没有加数据验证,这里是通过自己建立一个简单协议收发数据。你可以修改程序,追加验证数据处理。

网友AZ:
这个怎么接入服务器,并传递数据?

在wifi模块上建立服务器网页,访问这个网页,发布操作指令即可。数据通过串口发给CW32F030CxTx主板。

网友AT:
CW32F030CxTx性能怎么样?

挺好的啊。

网友BA:
ESP8266WIFI是否需要用AT指令?

不需要啊。通过网页操控的。看代码。